9x的教练功能时的401的中立点

楼主(2006-02-24):
两台9x,使用教练功能。
1、如果4个摇杆全部打开,主机授权从机的时候,401中立点丢失,不授权中立点恢复。
2、最后只能把方向通道保留,开放另外3个通道,401完全由主机控制,中立点不会丢失。

请教:为什么两台数据一样的9x,中立点会不一样,不能直接授权中立点?
用过教练功能的兄弟们,是不是也只能开放3个通道要保留方向通道?

网友:
也想听听。

楼主:
顶阿顶,用过的朋友来说说。

网友:
我估计这个问题没几个人知道的.但是请知道的人踊跃发言,积极解答,谢谢

楼主:
其实,9x的教练功能线只要两线音频线就可以完成。很简单。
大家也可以玩玩

网友A(2006-04-15):
虽然数据一样,但两台遥控器多少都有点误差的,而401是对中立点极敏感的,这个情况调一下从机的方向微调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台9x,使用教练功能。
1、如果4个摇杆全部打开,主机授权从机的时候,401中立点丢失,不授权中立点恢复。
2、最后只能把方向通道保留,开放另外3个通道,401完全由主机控制,中立点不会丢失。

请教:为什么 ...

這是不同牌子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数据一样,但两台遥控器多少都有点误差的,而401是对中立点极敏感的,这个情况调一下从机的方向微调就行了。

这样的啊,有机会在尝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不同牌子的原因.

就是说用fu的控,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用fu的控,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應是..

网友:
你可以先用从机的设备飞,调整中立点,调好后再试试教练。没用过JR教练功能只是想法!

楼主:
必须把主机的教练开关扳上后,把通道交给从机。从机找到中立点后,主机就没有中立点了,主机再找中立点后,从机就丢掉中立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必须把主机的教练开关扳上后,把通道交给从机。从机找到中立点后,主机就没有中立点了,主机再找中立点后,从机就丢掉中立点啊。

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

我都为了这个事晕过好几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