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风扇大改造,与大家共享。(新上图)

楼主(2006-02-24):
我有一UPS上用的散热风扇12V 0.90A想孜造一下做成有感无刷。
将其拆开后用0.4mm的漆包线重新绕制,按回去接上12v电,扇叶火暴的狂转3秒钟后发出一股糊味,停下一看
线路板上的一个三级管烧穿。科学——蛮干不行呀。
接下来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它的电路,它用的是一个LB1668的双极有感无刷驱动集成电路驱动两个P型三级
管2SB1203,被烧的正是其中的一个,经过几天的分析,我从坏电器上找到两只N型场效应管3103,
3103是30V 64A的稍改一下电路接上,通电,扇叶火暴的狂转,只是管子的发热太厉害了,看来还要多并几只,
再改一改,由于没有时间只能晚上做进度较慢,通过实践我分析了一下CPU风扇同样可以改造成单及有感无刷
及数少转速很高,取材容易,制作简单,现我正在用5个CUP风扇的定子铁芯叠在一起再做个有感无刷进行中。。。。

这是原电路图

网友:
还有就是不需要花钱去买电调!!

楼主:
在LB1668的C脚接入PWM信号就可调速

网友:
很精彩啊 楼主,能否上张图片以及电路图共享一下 谢谢~!
对你的研究很感兴趣~!!!

wch200018@sohu.com

网友:
动手就有快乐!

楼主:
图怎么上呀

网友:
啊!我就说咋看不到图呢!原来在你的硬盘里啊!!!!!!

网友A:
效率是不会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率是不会高的

你好:能说说为什么效率是不会高的吗??谢谢~!

网友:
级数少,磁力小,扭矩底,用风扇自带的管子电源利用率低

楼主:
及数少但转速极高,至于扭矩若改用高磁性磁铁会更好一点,我已改造成功,解决了更换管子发热问题。用7.2v 600mah 镍氢电池,通电时转速极高,手都拿不稳了,只好点击断续通电,用钳表测得电流5.8A(不太准确,因钳表在高频下不太准,但此直只低不高,实际电流还要高一些),转速没有测量工具没测,但从电机旋转时发出的声音与我的56000转的有刷电机比应在20000转以上。

网友:
管子发热厉害,是否应为驱动电压低的缘故???

管子发热厉害,是否应为驱动电压低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