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超小型汽油抽水机的机头改装飞机.

楼主(2006-02-24):
刚搞到一个抽水用的半新的二冲程汽油机,狂喜,一阵狂拆!剩下机头!
估计还有六,七斤重!前面的挡片还可以再切掉!看机头说明:功率1.18千瓦,转速:5000转/分
修摩托车的师傅说容量在43C左右.
请老鸟帮我估计一下能否改为飞机?还有问一下有没有尝试过改这种机头
为飞机的老鸟?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搞到一个抽水用的半新的二冲程汽油机,狂喜,一阵狂拆!剩下机头!
估计还有六,七斤重!前面的挡片还可以再切掉!看机头说明:功率1.18千瓦,转速:5000转/分
修摩托车的师傅说容量在43C左右.
请老 ...

现役的靶机才20多cc啊,改成一米五的油艇吧,爽!

网友:
先在船上试试.
用在飞机上就怕功率不够.要不然用在大练习机上看看.翼展2米配好螺旋桨

楼主:
那先上船看看!我都不知道用飞机上该多大的桨?有一种工业风扇,它的桨好像不错!铝制,三个叶片!有空搞来试试看!

网友A:
铝制的工业桨叶?加上43CC的二冲程?
快来人哪,杀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制的工业桨叶?加上43CC的二冲程?
快来人哪,杀人啦...........

楼主:
中午冒着雨去五金店

买了个铝制的三叶片桨,直径估计在70厘米左右,35RMB,轴孔太大了!把它放进发动机轴里,手一拨就咕卢转,修摩托车的师傅说要车个铜套装进去,罗丝拧紧!
末了还说~~~生命最重要!!!

网友:
70厘米桨太大了.

楼主:
那该用多大的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铝制的三叶片桨,直径估计在70厘米左右,35RMB,轴孔太大了!把它放进发动机轴里,手一拨就咕卢转,修摩托车的师傅说要车个铜套装进去,罗丝拧紧!
末了还说~~~生命最重要!!!

你这个三叶片浆应该是风扇浆.做不了船浆.如果螺距合适的话可作为空气动力浆.为安全起见,要加一个粗一点的金属网罩.船要做成滑行艇.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桨已装好,就等试车了.准备先装在船上做空气动力桨,动力足够就安在飞机上了.估计机翼在三米多到四米.
减轻结构是个问题!

网友:
什么都要尝试才知道的,做了看吧

网友:
还是把它用在船上,做风动的

还是把它用在船上,做风动的相信另有一番风趣

楼主:
中午试了一下车!

动力强劲!固定的木板有二三十斤重,感觉还是要被它拉走!
接下来是考虑飞机躯干的问题了.
准备用前拉的方式,就是不知道用铝合金结构或是杉木结构,
请老鸟们帮我想想好吗?
机翼用杉木框架,切泡沫翼型粘上,蒙即时贴好吗?

楼主:
危险!

今天手拉启动发动机后很小油门地转了几分钟,
正享受罗旋桨切割空气的劈啪声时,铝桨飞了出去!
冲出大概五米!(很小的油门)呯的一声把
水泥地划出火花!接着就是金属碎裂的声音!
后果:1.水泥地划出一小道痕
     2.三片桨叶一片断成三段!一片卷曲!一片完好.
     3.买废铁的有生意了!
猜想:如果用最大油门,它会不会绕地球一圈后从背后袭击?

网友:
才1.18kw啊,只当一个8ml左右的甲醇机的功率啊,而一个50级的甲醇机的自重只有500多克哦,你哪个东东6、7斤,飞机还是算了吧。

网友B:
我早知道汽油机用铝桨要出事的,我搁半旯站着我就是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早知道汽油机用铝桨要出事的,我搁半旯站着我就是不说。

BS

网友C:
航模上绝对禁止使用金属桨的,怎么会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模上绝对禁止使用金属桨的,怎么会不知道?

找不到相配的木桨啊!
想买个三叶或GMS的15级的甲纯机又不知道价格和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