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超低内阻的N型场效应管!

楼主(2006-02-24):
    型号:IRF1404
    耐压:40V
导通电阻:0.004Ω(即4亳欧)
    电流:162A
本人大量提供!(均为折机管,质量绝对保证)

网友:
可否用到电调上面?

楼主:
当然可以,就要你的调速器的管是N型管就可以拆下来换上IRF1404!

网友A:
海博星的是不是,是的话我要几片

网友:
想要,请报价及联系方式!

楼主:
以上楼主已报价!

引用 网友A:
海博星的是不是,是的话我要几片

海博星是用IRL3803,其耐压:30V,导通电阻:0.006Ω,电流:160A!所以也可用IRF1404代换!

楼主:
楼上己报价!

网友:
短信报价13959279363。

网友:
看看这个,找这个吧。以前我卖过一批全新的,卖完后就没有进了。

网友B(2006-03-31):
我的36#机内置有刷电调的8030COMS管坏了可以用这个吗?

我的36#机内置有刷电调的8030COMS管坏了可以用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36#机内置有刷电调的8030COMS管坏了可以用这个吗?

可直接用3803或3205直接代替!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凤凰电调里的IRf7831上面有的写着魔669s,有的写着669w是什么意思,我的电调烧了,想买几片换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凤凰电调里的IRf7831上面有的写着魔669s,有的写着669w是什么意思,我的电调烧了,想买几片换上,谢谢!

那些不用管它只要买回IRF7831换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