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今天 找个模型 也改遥控的

楼主(2006-02-24):
不知道上 380好 还是B20-40好啊

网友A:
我改过,重量一定要控制,你现在这样,380,标准舵机,再加电池,吃水很厉害,建议微型舵机,锂电池,还有他本身的双舵结构其实蛮好的,加强一下比自己作单舵好看也实用

网友A:
还有就是船身太窄,全浸桨反扭力太大,要是马达太猛,船身倾斜不好调整,建议不要过于追求速度,他的轴系也吃不消的

网友B:
怎么都是XX~

楼主:
恩 那偶就不动传动系统拉 加个小舵机

网友C:
可救援船,慢慢开。
塑料像真船,由于体积关系,不易太。重量是关键。原型船三轴,模型小无法解决,放一个巨大的桨,极丑陋。我改过同类的pt,装上电池舵机接收器电调,水就快上甲板了。向前直线路还行,一倒车就了潜艇了。现在有锂电可能好多了。改完注意电气防水,加装船难浮标,船体无骨无肋防碰。

网友D:
不怕~装2040~用过产12克的舵机~18A电调~上锂电~包你玩得舒服

网友B:
我也有一条,上甲板不一样,是赛艇,但船壳一样,里面的配置也是一模一样.
换380可以.轴系要换,位置要靠前,用锂电或者一种1800MHA的小镍氢.
我改过,马达是电动螺丝刀马达,电池是五只锂聚合并联,速度可到20,如果用380和锂离子会更好些.
另外,这种船的上盖很重,而且不防水,每跑一圈都要回来倒水,指改了以后,没改不用.如果要大改观,上甲板最好用桐木片封死,留安装内脏和电池的口.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楼主:
想找个火鸟或翼龙的控 改比例就行 漫漫跑

网友E:
這個船沒必要裝380~再小也可以~不要追求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