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39舵机?

楼主(2006-02-24):
谁清楚JR遥控器配的DS539舵机?能详细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
是ES539 ..沒DS 數碼的
只是一般,比futaba3001差一點點

楼主:
http://www.flying-hobby.com/productShow.asp?id=973
这种呢?
也是数码的吗?到底它的牌子叫Digital还是说明它就是数码舵机啊?
用来替换遥控器带来的,装到小电直上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www.flying-hobby.com/productShow.asp?id=973
这种呢?
也是数码的吗?到底它的牌子叫Digital还是说明它就是数码舵机啊?
用来替换遥控器带来的,装到小电直上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www.flying-hobby.com/productShow.asp?id=973
这种呢?
也是数码的吗?到底它的牌子叫Digital还是说明它就是数码舵机啊?
用来替换遥控器带来的,装到小电直上应该可以吧?

没人知道咩....

网友A:
這個是數碼的..DS877
很多人都有用
力量穩定性一般,多是用在尾跟Gy401 開DS mode 來得到較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數碼的..DS877
很多人都有用
力量穩定性一般,多是用在尾跟Gy401 開DS mode 來得到較高效率

10G左右重量,质量比较好的舵机有哪些呢,littlestep兄?

楼主:
引用 楼主:

10G左右重量,质量比较好的舵机有哪些呢,littlestep兄?

顶上......请大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