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个----根据电量,飞行时间,理论推算悬停电流的贴

楼主(2006-02-24):
旧贴都翻到去年9月了,没找到。烦请再顶出来。谢谢。

网友A:
举个例子,平时用450TH,飞行时间6分30秒,耗电量1400mA,平均电流就是 1400x(60/6.5)=1292mA即 12.9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平时用450TH,飞行时间6分30秒,耗电量1400mA,平均电流就是 1400x(60/6.5)=1292mA即 12.9A

耗电量可以从充电电量看出来。
平均电流会比这个小一点,因为还有舵机及无效效率损耗。

网友B:
那我的450xl原配+15t,2200mh电池能飞11分半,
那等于就是60/11.5*2200=11.47a的电流???对马??

那用我的1800的电池飞行7分种,60/7*1800=15.42a????
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的450xl原配+15t,2200mh电池能飞11分半,
那等于就是60/11.5*2200=11.47a的电流???对马??

那用我的1800的电池飞行7分种,60/7*1800=15.42a????
是不是太大了???

要看再次充电的容量的。不是标称容量

网友:
2200mA电池不一定会飞到标称值
耗电量可以在高档一点的充电器再次充电时通过显示屏读出

网友B:
明白了,谢谢!!那如果我的电调设置的70%保护,那么我2200mh的电池,飞到电变,
是不是就说明2200mh*70%=使用了660m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谢谢!!那如果我的电调设置的70%保护,那么我2200mh的电池,飞到电变,
是不是就说明2200mh*70%=使用了660mh??

啊?是负载时低于70%的电压端电压,就是12.6*0.7=8.82就保护。
以上也是我自己猜猜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