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准备自制机翼

楼主(2006-02-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板的边缘看起来有点波浪?
竹条加强是有效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源,老式的AT电源,用的12V,

侧面看看,厚度大约2MM

这是用来加强的竹条,碳 ...

看看我以前发的贴.可以去买玻璃钢管.超便宜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吃羊肉串的 竹钎子~~

网友:
切割手艺不错啊,哈哈
不过一面没有蒙皮了,做kt就麻烦了:(

网友:
为什么都认为5mm得太重呢?搞不懂。用5mm板做的机翼胶带蒙皮只有100来克,超级结实,做练习机还是结实好飞比较重要,个人认为5mm的机机比2mm的会多出很多生存机会。

网友:
楼主不要了送我吧。嘿嘿。。。

网友:
送你也没啥用,不如去扛块KT板。

网友:
割板的温度太高了,切割过程不要停顿.我用4v电压,18cm500w电炉丝,切割时匀速推动,割出来的板很平整.电炉丝一定要拉紧,用指甲弹拨能发出清脆声音即可.

网友:
2mm板做机翼,结构合理,加强受力部位,同样耐用,而且重量很轻.我的机翼长80cm,宽10cm,重量才17g多,支持机翼两端,在中间加100g重量,中间处高度下降0.8cm.翼梁是1mm桐木跟5mmKT板复合,如果增加桐木厚度,抗弯能力还可提高,而重量增加不多.飞机曾经在10多米的树上摔下,只损坏鸡头,机翼翼尖凹一个小坑.还有一次滑翔降落时右翼中段撞在树干上,前缘处小伤.所以,2mm板做机翼的生命力取决于结构的合理性,前缘,翼梁,翼根等处的加强要特别注意,另外粘合时要让整个机翼形成完整的箱体结构.不要有虚粘的地方.

网友:
正因为图快,使用高温会在停顿时使板出现凹陷.而低温时就有喘息换手的时机,关键是要耐心,这是做模型的人应具备的.
前后缘主要是保持翼型,主要受力的是翼梁,所以我的前缘用KT板,后缘省略,直接由上下蒙皮形成.当前缘损坏时,修复整形也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