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教一个36#问题

楼主(2006-02-24):
我的电直刚买来,加油门没离地时,电直顺时针转动,再加一点油门,电直顺时针向后方转圆圈,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注意检查陀螺仪
36#陀螺仪启动后要等待约5秒钟找中立点。如果此时动尾舵,同时舵机行程太大的话,尾舵会卡死。或许是这个原因吧。还有可能是陀螺仪反向了。

网友B:
接上电源不要马上飞

网友C(2007-02-22):
接上电源后WAIT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