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迪买的无刷到了。请教点问题,谢谢

楼主(2006-02-25):
今天在启迪买的无刷和电调到了。还有9g舵机。8043 7060 1047的浆
接到ems 的时候包装变形还破破的还有点潮。心里挺担心的。打开一看除了有些潮湿外一切完好。嘿嘿。启迪信誉不错哦。 发货也快。。。。。。

赶紧焊好插头。在电机架上打孔安装好试车。用8.4v1000ma氢电。2408分别试了7060和8043浆。感觉8043浆全速是震动很大。7060就没有什么震动。为什么啊?
2409的用1047很平稳。声音很好听。。嘿嘿
准备装在刚做的微风2005上。2408-21配8043。7.2v1600ma锂电。

还有就是电调上带的那条有跳线的小辫子。把跳线带上和拔掉保护电压分别是多少啊?
还试了很久以前做的cd无刷。没有换磁铁的。嘿嘿。转速超高。。。。。手没有抓稳。歪了。把手都割破了。。。。。
这样可以吗?用翼龙的机翼。。嘿嘿。。

2408带7060和8043浆的电流有多大啊
2409带1047又有多大?
如果用浆保护器需要把点机轴锯短吗?嘿嘿。第一次用无刷请各位指点。万分感激。谢谢

网友:
顺路了,2408用8043是不是大了才回震动大啊?2409是低KV的用1047应该可以是吗?但是11.1V的电压表现会更好对吗?

网友:
2408带7060和8043浆的电流大概8A
2409带1047大概12A
个人感觉,我没有嵌流表,不准的,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A:
感觉8043浆全速是震动很大
会不是是浆的问题~~我今天到的浆就不平衡~~~一边重~转起来震动就很大~抓不住~后来在一边浆叶上贴了两层透明胶~效果明显改观

网友:
恭喜 恭喜啊~~楼猪有升级了~~

无限口水中。。。

网友:
贴胶布吧,80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8043浆全速是震动很大
会不是是浆的问题~~我今天到的浆就不平衡~~~一边重~转起来震动就很大~抓不住~后来在一边浆叶上贴了两层透明胶~效果明显改观

55555。。两只浆都是一样啊。。。。怎么判断是那边重呢?

网友B:
2408-21带7060桨测过12A多
2409(KV1650)的带7060接近20A.
2409(KV1000)的带7060的电流才约一半,个为认为带8寸到11寸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08-21带7060桨测过12A多
2409(KV1650)的带7060接近20A.
2409(KV1000)的带7060的电流才约一半,个为认为带8寸到11寸都可以

楼主:
如何判断调速器已经达到最大转速?在启迪店的说明是这样说的:
本电子调速器还具有最高转速闪灯指示功能,当您将遥控器的油门杆推到最高时,电子调速器上的发光管就会闪亮,表明您已将自己所配置的设备调到了最大功率。
可是我没有找到灯在哪?晕
还有店铺介绍是18a的。到手的怎么是15a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断调速器已经达到最大转速?在启迪店的说明是这样说的:
本电子调速器还具有最高转速闪灯指示功能,当您将遥控器的油门杆推到最高时,电子调速器上的发光管就会闪亮,表明您已将自己所配置的设备调到了最大 ...

抱歉,这个说明是我弄错了.辉盛的这款电调原先叫做18A,这种标称不明确,后来就改标15A/25A,25A是短时最大电流,厂家改的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8043浆全速是震动很大
会不是是浆的问题~~我今天到的浆就不平衡~~~一边重~转起来震动就很大~抓不住~后来在一边浆叶上贴了两层透明胶~效果明显改观

嘿嘿。果然是这样。用透明胶配重后果然好多了

网友:
这个设备就是这样了,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