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GY401前想了解一些问题!!!!

楼主(2006-02-25):
小弟想下个月出香港买设备,舵机可以在模型店里试一试有没有跳舵或其它不良现象,现在想请教大家买陀螺仪的话你们是怎样试的?不竟的电子设备,买回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再跑香港就惨了.请指教!!!!!

网友:
一定要配合遥控器材能试出来能不能工作,
工作的好不好只有飞过才知道。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陀螺仪不飞行是测试不出来的。特别是401,不飞复杂航线都测试不出来啊。

网友:
如果401质量那么差的话,不如用华XX的了!

楼主:
那么按诸位的说法,以401的质量基本也不用怎试应该可以放心一付款就能提着走是吗?另外,小弟是新入门的初哥,刚买了台36机练飞,如果只是基于初步练习的阶段有没有必要一步到位,买只上乘点的好设备,因为以后换机这些设备可以继续沿用,而且不用重新再去熟悉其它设备,这种想法正确吗?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按诸位的说法,以401的质量基本也不用怎试应该可以放心一付款就能提着走是吗?另外,小弟是新入门的初哥,刚买了台36机练飞,如果只是基于初步练习的阶段有没有必要一步到位,买只上乘点的好设备,因为以后换机这些设 ...

正确!
而且好设备可以降低学习难度。
但要注意别摔太狠了,把设备摔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按诸位的说法,以401的质量基本也不用怎试应该可以放心一付款就能提着走是吗?另外,小弟是新入门的初哥,刚买了台36机练飞,如果只是基于初步练习的阶段有没有必要一步到位,买只上乘点的好设备,因为以后换机这些设 ...

兄弟,我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买好点的设备,RD6000SUPER+T-REX 450XL套装+GWS n6II+9XX3+HS56+GY240+HF2200+ELE2200+TP6VBEC,全部是邮购,没有任何挑的,现在用着没有任何小问题!以前我用的是E-SKY 3D,坏的东西简直是残不忍睹,完全属于质量不过关的问题。E-SKY还算好的了,所以我不知道36#怎么样!
    我的忠告就是,电子设备自己配,买好一点的不会后悔的,我是前车之鉴的例子,信不信随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买好点的设备,RD6000SUPER+T-REX 450XL套装+GWS n6II+9XX3+HS56+GY240+HF2200+ELE2200+TP6VBEC,全部是邮购,没有任何挑的,现在用着没有任何小问题!以前我用的是E-SKY 3D,坏的东 ...

超级感谢各路兄弟的金石良言,本菜鸟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