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又晕了!

楼主(2006-02-25):
搞了好几天没问题了,今天晚上去试飞换了新舵机,新控,新的430LF电机和28A电调的450,悬停状态动了一下微调,不好飞机跑了。手一哆嗦加了点油。没想到430电机太暴了(按方言讲:驴的要命),机机蹿起十几米,抬头找飞机,让厂房的灯光晃了眼,没看清姿态。摔了。
    跑过去验尸,损失大桨,尾桨,尾桨夹,脚架其他完好,升级过的金属件就是好,摔了N回没事。是不是控设值有问题啊,摔机就坏尾桨,尾桨夹。干脆把尾旋翼这块也升级算了。

网友:
油门曲线和pitch曲线设的有问题吗?

网友:
尾桨夹升级从耐摔来说,意义还是有的。

楼主:
请大家把油门曲线和pitch曲线设定值贴出来,参考一下,谢了。

网友:
厂房是不错的飞行场地

网友:
钢结构厂房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家把油门曲线和pitch曲线设定值贴出来,参考一下,谢了。

顶!!

网友:
我说一句,我觉得每个人的油门和pitch曲线因为每个人的电机、电池和飞机重量不一样多少有点区别。我倒是觉得大家把悬停点的pitch角度和油门点列出来有参考意义。

楼主:
非常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