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出去不了。打造新KT机-YAK-54

楼主(2006-02-25):
最近飞机是做的多了,顺手飞的缺没有,XTR练了一个春节缺没合适的飞机实践。宝宝的KT机我是等不急了,做个传统的KT3D来飞飞才行。
结合近期的练习,发现十字片身的KT机才是最合理的,太修长的飞机滚转好看但是侧飞不稳,而过于粗短的日式板机滚转起来姿态丑陋 EPP吉比相对是不错了但是尾部太重,电池电池难以放到中心平衡。所以还是要回归到传统的机型  比如YAKE E330这种都是中规中矩的气动布局 做什么动作都可以
打开我的CAD图纸库。锁定YAKE-54 是去年在rcgroup抄过来的 当时做翼展70 194g 飞的挺爽的

考虑到翼荷载轻才是王道这个原则 ,放大到80CM 具体动力配置还确定不下来,不过起飞重量不超过230g是坑定的。在此基础上能满足全程吊机是目标

这个图纸是没有十字机身部分,所以我昨天在办公室考虑的时候设计加了个上去,顺便修改了点比例尺寸

动手,图纸贴上KT板

先裁割机身部分

半个小时后。。主要部分出来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3Dkt机,是不是因为依赖强大动力和轻体重,所以机翼只需迎角,而不需要翼型?

楼主:
是啊,就和风筝的原理是一样的

KT机做翼型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KT机做翼型没必要

补充:是KT3D机做翼型没必要。

楼主:
机翼的加强办法

对于80翼展的飞机 一根60cm的3mm鱼杆(2。5g)足够了,我在启迪那里要了些5mm碳片。如果是前后翼沿包碳片强度更好,但是会重多3g。 这次是克意做轻点的,能省就省。

为了提高抗摔,用小玻璃纤维杆过渡翼梢。。

副翼就用胶带可以,从简了。。

网友:
haha```
啊呆继续啊````

楼主:
今晚继续

尾巴的扭力传递用钢丝。。当然是502粘上去就可以了

为了保险还是左右碳杆一根

哈机身完毕

透明胶带是这样粘的

网友:
啊呆的鸡就是多``

网友:
把你的数据和设备都给出来,让大家取取经,看为什么会这么轻。

网友A:
楼主的枪是打飞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枪是打飞机的???

哎```啊呆啊``
做飞机的时候不要把枪也照近来
::不然别人有看上你的枪了``  这是深刻的教训```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楼主:
飞机要做轻其实是很容易的 想我这样做的机身刚才称了是92g

设备要 电条挥盛12A--8g
       银燕电机2208 35g(把铜香蕉插头去掉,直接焊)
       GWS 5g 3个
       ELE 560ma/H 11V 20c 一片60g(其实我还想用7。4V的不过有高手说不行。)
       gws r4p --4g
       舵杆什么的3g
       电机安装架 我给它4g够了吧。。
       GWS9050+保护器--9g
这样就是92+8+35+5.4x3+60+4+4+3+9=229.2g

你们看吧。。就是这样了

网友:
银燕的 2208配9050 桨可以产生多少拉力?

网友:
呆呆,重了!!!其实可以控制在80克的!你用的KT板估计太结实了!

楼主:
这个飞机的机身和机翼都是很宽大的,所以要比一般的重点  当然要克意再作到80g是绝无问题。。这个也是在摸索中呢

楼主:
这个计划能成功否就看电池了

失败了会很惨的,,电池要了一堆啊

网友:
那个小电池如何?

楼主:
今天装完,,明天开飞了就知道拉。。

网友:
啊~呵~~

雷厉风行啊~~

从念头→构思→定型→设计→制作。。。。。。。这么快~~

楼主:
银燕电机的加工精度有问题

我花了2个小时在捣腾这个电机,先是磁钢擦外壳,撬出磁铁再粘上去,还是有点小摩擦,在此过程中我发现2个轴承都是阻力挺大的转动有咔嚓声音,顺便拿ele的38030检查,前面的一个也有改现象,看来国产电机的轴承都不怎么样, 还有,银燕的轴中间的卡槽车的太深了,很容易砸歪的。

不管那么多了,先弄上去了。

楼主:
搞完了,惭愧的是重量达到了240g

多出10g应该是原来没考虑连杆的长度有这么重了

试吊了一下没问题,但是电池没冲饱呢,去睡觉先,,起床再仔细调整

网友:
呆呆问一下,这个CAD图纸怎么样可以打出来啊?

网友:
用打印机啊

网友:
谁家的打印机能打印翼展80厘米啊?

楼主:
去大的打印店就可以了。出工程图纸的地方 南宁的是8块一张1号图纸

我在办公室的也是打了3张A2才凑起来的。
平时见的PDF图纸是对应家庭A4机,要自己排列图纸。粘图纸都要半个小时了
用CAD可以自己修改图纸改动不合理的地方,当然colordraw也一样,都是矢量作图

网友B:
谢谢,我办公室能打A3纸,这个在CAD当中应该怎么设置?我不会搞那个CAD,

楼主:
录像来了,室内悬停飞感觉一下

http://weifehfno2.nease.net/MVI_0830.wmv
因为舵机重量全部归中  所以尾巴非常灵活。搞了小舵才好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办公室能打A3纸,这个在CAD当中应该怎么设置?我不会搞那个CAD,

CAD的设置很麻烦的,记得在打印的时候选择1:1的比例(当然前提你的图纸也是1:1来画的,否则要缩放到合适),还有,要在CAD里把线条全部改为白色,打出来的就是黑色的图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eifehfno2.nease.net/MVI_0830.wmv
因为舵机重量全部归中  所以尾巴非常灵活。搞了小舵才好吊

呆呆在家里都可以爽吊,真是佩服

网友:
楼猪的手工真棒啊~~

网友:
我赶快去下来看

网友:
高手啊!!,真是爽!!

网友:
老枪!又让我看到枪了

楼主:
算了,还是弄个起落架 5g

主起落架

尾撬

第一次做这种起落架呢

网友C:
好机机
嘿嘿
王子就是喜欢轻啊
问下王子 你的舵机连杆怎么这么长啊

网友D:
对啊!我也想问一下王子。。。。。重量在中间有什么好处?
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做的KT机总觉得不好吊。。。。我唯一买过傻猫的EPP成品机,非常好吊哦。
真的不解。。。。王子有时间麻烦请教一下。。。。。

楼主:
舵机集中在主翼附近有2个好处,,
1 不用延长线,推杆很轻的
2 舵机跑到重心附近了这样跟斗转动惯性量小了,3D会很灵活的
大家注意到没有?副翼推杆阿哦也尽量搞得很长,就是不要让2根副翼杆太八字张开,,减少2边副翼推拉出现的舵量差,

网友D: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王子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E:
那个轮子是那里来的?

楼主:
是1+1飞机的轮子。2个才1。5g
用ele的580电池吊还不错,很猛的感觉啊 就是容量小点了 综合考虑飞机放大到90翼展 上1060桨 用1000-1200的电池翼荷载是差不多的,但是时间可以加长好多,对于5mmKT板来说飞机做的越大其厚度的影响越小了

网友F:
哈哈,又学到东西了!!

楼主:
呵呵,有ele2830的朋友来看看,改用这个动力的表现
电池 VK 900 以前飞加强补重的310g 1+1很吃力
现在才到255g的重量 就很轻松了,,再次验证一个真理 KT3D轻才是王道
录像:
http://www.5irc.com/upload/2005/20060301074426413.w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