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情况下油直能抗多少级的风??

楼主(2006-02-25):
请问:一般情况下油直能抗多少级的风??

网友:
很无聊的问题么??看什么飞机不同级别的有不同的抗风能力。你那不会每天刮大风吧????哈哈哈

网友:
50在5级风飞过。7级风以上目前还没有碰到过

楼主:
春天了!北京几乎天天刮风,又特想去飞!昨天刚飞了半箱油,我的30机差点让风给吹一后滚翻,所以才请教,谢谢给予指导。

网友:
发现偏离平衡姿态马上反应。直升机越偏越快的。

楼主:
努力悬停!抗风更稳!谢谢

网友A:
打8號風我的50evo一樣照飛...只是有點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8號風我的50evo一樣照飛...只是有點飄~~

8级快可以变成台风了。

网友:
风大的时候减少PICH,加高点转速,就能飞。

网友:
是的是的。

网友A:
其實EVO原裝膠頭最高可乘受多少rpm...
我試過用sab炭槳飛上來槳聲聲音很尖,想有2200rpm以上.有點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EVO原裝膠頭最高可乘受多少rpm...
我試過用sab炭槳飛上來槳聲聲音很尖,想有2200rpm以上.有點怕

安装手册上写的是2000RPM,不过我一番来就换左QUIT的金属件一直比较高转数飞,装左GV-1测过我用原装半对称就2100RPM、用炭桨就2240RPM。

网友:
刚试了,3~4级没问题!!!

网友:
今天我飞了起码5级风,30的,不过难控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装手册上写的是2000RPM,不过我一番来就换左QUIT的金属件一直比较高转数飞,装左GV-1测过我用原装半对称就2100RPM、用炭桨就2240RPM。

我沒換金屬頭,會不會自爆呢?

网友:
飞油机,最怕的就是射桨!

网友:
主要是看技术了!技术好是可以做到“斜风细雨不需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沒換金屬頭,會不會自爆呢?

呵呵耿我就没试过噢都没见过噢,都想看看飞桨是什么效果嘿嘿

原装头5知道噢!最好都是米耿高转数玩,5怕一万就怕万一(宜家转用大9,比较怕SET机,set次机差5多要用1个晚上还要飞返2日才有小小FLY)。

网友:
高,高老庄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