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0第二次试飞(用粘过的主旋翼座)

楼主(2006-02-25):
时间: 2006年1月的某一天. 心情已从无比的悲痛中解脱出来

第一次"试飞"是损失不是很大, 只是让我把斜盘上的零件型号与名称搞得一清二楚了. 折装自如了. 想起我父亲在部队里练闭眼折装枪枝. 是不是可以搞一个闭眼装X400比赛啊??

可是有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部件没有货, 就是主旋翼座(CENTER HUB). 等了两天, 心又开始痒了. 怎么办呢? 我把上次找回来的"牙"一一对起来. 主旋翼断成两半. 用502粘!

于是我用502粘好了主旋翼, 用手扳扳, 很牢嘛.  于是就把它装了上去. 也就埋下了隐患.
周末正好哥哥到我家来. 想飞给他看看.

把X400放在车道上, 开始启动电机了. 由于上次的教训, 把电气关系已搞得一清二楚了. 主桨呼呼地转起来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地上没有手抓住地启动电机. 对了, 期间我还自己做了一个练习架装上了. X400在在地上, 我就加大油门, 主桨也越来越快了, 听着呼呼的声音觉得很过隐!
心里在想: 502粘得很牢嘛, 以后不用买配件啦

当X400快要离开地面时, 整个机器开始向左平行滑动了. 这与G2里模拟的一模一样! 一开始滑我就减小油门让它呆在地上了. 这时候, 我觉得开始体会电直了.
但我还不会用右遥杆控制它回到原地, 所以就是一滑一定地"飞"了几下. 虽然没有起来, 可是看到这个东西高速运转, 而且快离地了, 还是觉得很振奋的!

主旋翼头还没有断! 502真还不错! 可是好景不长, 最后, 还是想"飞"起来一下, 于是我把油门加大了一点, X400起来了! 到离地面大约20CM的地方, 停了1秒钟 , 啪, 主桨好象折了. X400直接落到了地上. 我立刻也关了油门.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
看了一下X400, 主旋翼头在同样的地方断了, 两个主桨都断了, 可能是打到尾杆上了, 斜盘以上的好几个零件又断了.这次我是折装自如了.

比第一次好一些吧, 至少"飞"了.

体会:
1) 不要用粘好的零件飞,特别是受力的零件. 如果象主旋翼座这样的, 如果要粘, 一定要用铁丝加固, 坛子里有一个高手就是这么干的! 看他的录象, 用粘好的主旋翼座还飞得很好!
2) 模拟器还是模拟得很象的.

网友:
可能用溶胶+胶垫片的方式更牢吧。反正主旋翼上的配件断过我就不敢粘着用了(飞油直)。

网友A:
用好的胶水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好的胶水没问题的

请推荐一款好的胶水吧. 这样可以利用好多断掉的配件了.

网友:
旋翼系统最好不要用胶水粘,换零件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
给你推荐一种胶水,进口的,比502好 照片明天上传。

网友:
还是不要粘,安全第一。

网友:
主旋翼座,大桨夹最好换金属的,摔不坏,这些地方摔机特易坏。

网友B:
搂主的做法不好,这样会很快丧失对点直的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搂主的做法不好,这样会很快丧失对点直的兴趣!

现在是热情高涨啊

网友C:
桨座粘很危险的,高速旋转打了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确保安全还是没问题的,我以前用塑料桨座时最多粘过2次,每次都不会在粘接过的地方断裂,就用502粘。不过502也有好坏。我用同一个牌子不是同一批地效果都不一样,此方法还是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座粘很危险的,高速旋转打了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确保安全还是没问题的,我以前用塑料桨座时最多粘过2次,每次都不会在粘接过的地方断裂,就用502粘。不过502也有好坏。我用同一个牌子不是同一批地效果都不一 ...

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用502粘了后, 多弄一些502在伤口上面, 再撒一些小苏打粉在伤口上. 这样会很牢. 他试过了. 效果非常好. 我还没有试

网友:
这是我在工作中经常用的络泰胶水,产地是小鬼子的。所有权是公司的,使用权是我的。这种是专门用来粘塑料的牢度不错。我的36机以前连接桨夹的塑料球头断裂就是用它粘的,磕磕碰碰粘接处还是要断。我认为受力不强不重要的地方可以用胶水粘,象旋翼系统损坏还是及时更换新零件好。毕竟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楼主:
苏打粉是关键!

网友D:
楼上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什么?

就是502上撒苏打粉.可以让配件很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