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异响

楼主(2006-02-25):
请问各位,舵机在打杆动作结束后有"克克"的响声是什么原因,怎么排除?
谢谢!!!

网友:
用的什么舵机呀

网友:
数码的有兹兹声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不是数码舵机,舵机齿轮互相啮合旋转的声音是"吱吱"
但我的是"嗒塔"的声音就这样

网友A:
可能有蹦齿,拆开看看齿轮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蹦齿,拆开看看齿轮组

摔过后,可能扫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