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电直的第二次试飞

楼主(2006-02-25):
时间:今天下午16:40
地点:我们这的一个学校
风力:3到4级
配制:SKY8克舵机4个,JR460T陀螺,飞高6通接受机,凤凰20A电调,原配电机,FF9S的设备,10C1800MA的电池

我一开始先用了一组电池调了一下,感觉不错,很稳,但是风一大,就不行了,飞机乱飘,还有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飞机老是跳舵,PPM的接受机还是不怎样,试了一下小航线,也不错,很准,接下来我就换了一组电池调到了3D模式准备开翻了,轻轻的一拉就过来了,很轻松,接着有来了一个,突然一阵风吹来,飞机一下歪了,把我吓了一跳,好不容易才把他救过来,降下来,抽了一只烟,又来,一上去就翻,正筋斗,外筋斗,都不错,和飞450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接着,我就来倒飞,可我一翻过去,就又乱跳起舵来了,飞机只接摔到了水泥地上,大浆被甩的老远,我心想这下完了,又要出血了,可我跑去一看,还好,没什么大事,机身没裂,尾管没坏,就连机壳都没坏,那起来一看,脚架变形了,平衡翼片打缺了,我一看,靠!机身的碳钎板和脚架的碳钎板都没裂,居然是连接它们两的那个金属件裂了,我心想这飞机还真是TMD结实啊!!!

网友A:
大机机也怕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机机也怕风?

。。。。。。。。。。。。。。。。。。。。
SJM是尚真公司生产的300级电直``比嘉宝大一点比亚托小``
这能叫大机机吗?

网友B:
这样摔一下, 斜盘上面那些小零件不都摔断了吗?

楼主:
没有,坏了些什么我都写出来了

引用 网友B:
这样摔一下, 斜盘上面那些小零件不都摔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旋翼主上都是金属件吧?

网友D:
上图看看,这么经摔!

楼主:
是真的,我都已经修好了,明天继续搞她

引用 网友D:
上图看看,这么经摔!

网友:
請問大大你飛那一隻SJm?
能上載一此圖嗎??

网友E:
楼主厉害啊,看来是六位模友中飞的最棒的了,我还在找合适的电调啊。

楼主:
过奖了,还要努力呀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啊,看来是六位模友中飞的最棒的了,我还在找合适的电调啊。

楼主:
楼上朋友怎么和我们的不一样啊?

楼主:
我摔了以后的照片

网友:
看不太清楚。
鸡鸡越轻应该越耐摔,同高度,轻的物体落下动能小,变形就小
和结构也有很大关系,柔性结构的耐摔,SJM可能就是这样滴

网友F:
楼上朋友怎么和我们的不一样啊?

我的也是SJm生產,不過只是在http://flying-hobby.com/才能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SJm生產,不過只是在http://flying-hobby.com/才能買!!

电池是挂在陀螺仪下面???
兄弟你的机机看起来和在你说的这个网站上的有点不一样啊,比如起落架的两根橇棍...

网友:
因為只是改了起落架组!!

网友:
Aplus与Sparrow的主旋冀,尾变距结构,脚架,尾管长度,同步皮带,机壳都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