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中能不能设定风力,风向?

楼主(2006-02-25):
请教各位大侠,FMS中有没有风向,风力等自然因素的设定。我看到里面有一个上升气流和泡沫的设定,上升气流可以理解,但不知泡沫指的是什么。恳请玩过的高手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楼主:
什么是泡沫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教,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泡沫?我将滑快移动到右边时也没发觉操纵模型飞机时有什么变化。

网友A:
请问里面的用副翼转向偶会了,怎么拉起来压下呀?偶找不到,新手,求助,谢谢
请问里面的用副翼转向偶会了,怎么拉起来压下呀?偶找不到,新手,求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