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卖润滑油的呀?

楼主(2006-02-25):
齿轮和传动轴上用的!有名称吗?
还有,今天把拆开的HBX大脚组装起来,传动轴好紧呀!手拨动都困难,请问是怎么回事啊?不行的话我就把车改成2驱算了!

楼主:
还有请问:波箱、中波箱是什么意思啊?是齿轮箱吗?为什么叫波箱?

楼主:
为什么没人关心啊?来帮帮忙嘛!
我今天去工具店看了一下,只有汽车用的润滑油,好象是统一的,好大一瓶要15元。

网友:
统一的不错,我买过也是15元,厚一点好。

网友:
不过我是罐装的。

楼主:
啊,那个油你真的用在模型上了?我只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大家都来发表意见嘛!我告诉大家HBX大脚的齿比!呵呵。

网友:
齿比早就知道了!!传动轴紧的话可以检查一下前后齿轮箱里的齿轮内的塑料轴承!!看是不是紧了!!紧了的话适当把孔弄大点就行了!!润滑油随便就行!!象车用的黄油就可以了!!只要不要用太稀的!!不然会流出来!!

楼主:
就是传动轴那里紧(好长的一根金属棒的那个),没有装别的齿轮,传动轴就转动很困难!

网友:
如果那根传动轴很紧的话,你可以拆下来换个3.5MM的滚珠轴承就可以.如果不行的话,再发贴!

网友A:
换了滚珠轴承更紧了..........
不过还能开动..........

网友:
只要是油都可以
嘿嘿 浓一点的 像凡士林啊 猪油啊 豆油啊 菜油啊 嘿嘿 都没有问题
我以前在国外 自己笔记本风扇噪音大了 又找不带油,还用过自己带的老干辣椒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滚珠轴承更紧了..........
不过还能开动..........

原来的轴承是4MM的,换个3.5MM的不就送了吗!

楼主:
呵呵,谢谢!我以为又是英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答正确~波箱就是齿轮箱,,波箱只是代号,也许齿轮的齿像波浪吧!,,,嘿嘿,我自己想的,,别打我 啊!

波箱应是粤港澳一带的叫法,对应汽车的一波,二波,三波。。。。就是变速箱在一档,二档,三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