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能告速我刘老师的氧化铜抛光法

楼主(2006-02-25):
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以下是刘老师的原话,不敢改动。。。。。

简单说几句:

将煤油(最好),或柴油,或机油滴到氧化铜上,然后用干布去蹭一会儿,氧化铜就被蹭到干布上,所蹭之处呈绿色,这时将蹭下的氧化铜擦到铝合金零件表面,保持一会儿,然后用力擦,你会发现越擦越黑,不要紧,接着擦下去......再看看,零件开始变亮啦.......换用干净的布,接着擦(抛光),零件会越擦越亮!效果就和镀铬差不多,可长久保持光亮,即便放置很久落了灰,再用干布稍擦几下又会光亮如新了.......

此法只对铝合金(硬铝)材料有效!软铝效果不好......

需要说明的是:要想达到理想的光亮效果,关键在于上氧化铜之前工件的光洁度,这一步你稍费点事,用0号水砂纸把零件抛的很光亮,然后再用氧化铜处理,搞好后的光亮程度绝对让你吃惊!(若是合金铝板,可变成镜子)......抛光操作时间越长,效果就越好!.......

车制圆形零件,相对好处理,可夹在车床或电钻上抛光,外形不规则或是平板零件,可将抛光布轮夹在电钻上操作......俺用抛光布轮嫌布毛乱飞,故仍用手工抛光......

此办法只适合处理少量的零件,效果很好,可以边做边欣赏......
厂家、商家要处理大批量工件(用此法会累死他们哦),  肯定要去阳极氧化啦......

网友:
是按刘老师教的做,不会错了,呵呵

网友:
关键是要先搞到氧化铜

网友:
这里说的氧化铜是那种黑粉吗?

网友:
氧化铜好找,化工商店有,便宜。
想了一下原理,可能是以下原因:
1、氧化铜的颗粒极细,与煤油混合后相当于极细的砂纸用,就好象用磨刀石磨刀要加水一样。
2、从化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化学反应发生。
如果真如上述1所述,则不少的难溶性化合物,只要颗粒极细,都可用来试一试。(比如用牙膏用布占好,反复擦有印子的有机玻璃,会使有机玻璃变得光亮)

网友A:
钾钠钙镁铝锌铁锡铅氢铜汞银铂金

楼主:
多谢楼上的个位仁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钾钠钙镁铝锌铁锡铅氢铜汞银铂金

晕!是K Ca Na Mg Al Zn Fe Sn Pb H Cu Hg Ag Pt Au
所谓的氧化铜 是 碱式碳酸铜 俗称:铜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氧化铜 是 碱式碳酸铜 俗称:铜绿

批评你一下,化学忘了一半!
氧化铜-CuO,属于氧化物,黑色粉末。将铜丝放在空气中加热可在铜丝表面生成黑色的氧化铜。
碱式碳酸铜-Cu2(OH)2CO3,属于碱式盐,绿色晶体。铜在空气中生锈之后会在铜器表面产生一些铜绿,其主要成份是碱式碳酸铜,此过程可理解为:铜丝与杂质形成原电池的负极和正极,在表面的弱酸性水膜作为电解质溶液,形成原电池,铜失电子生成铜离子,溶解在电解质溶液中的氧气得电子产生氢氧根离子,并与铜离子结合成氢氧化铜,氢氧化铜被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不完全中和,形成碱式盐-碱式碳酸铜。碱式碳酸铜受热可分解成氧化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批评你一下,化学忘了一半!
氧化铜-CuO,属于氧化物,黑色粉末。将铜丝放在空气中加热可在铜丝表面生成黑色的氧化铜。
碱式碳酸铜-Cu2(OH)2CO3,属于碱式盐,绿色晶体。铜在空气中生锈之后会在铜器表面产生 ...

   没明白您为什么这样说。氧化铜和碱式碳酸铜不是一种东东啊,这我知道啊。您的意意思是把铜绿摸在工件上的时候产生的热量会使碱式碳酸铜放出二氧化碳和水生成氧化铜?!温度没那么高吧!
   感谢您的教导!

网友:
都是化学专家,我顶................................

网友C:
要想碱式碳酸铜分解得加热到300度以上。

网友:
人家做不锈钢扶手,防盗窗什么的那里有,他们用来抛光焊接点的,我以前也干过这行,也用过!

网友:
强烈支持DIY,不然模型就不好玩了 强烈支持DIY,不然模型就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想碱式碳酸铜分解得加热到300度以上。

谢谢指教 !

网友D:
用来抛光的到底是碱式碳酸铜还是氧化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来抛光的到底是碱式碳酸铜还是氧化铜啊?

是碱式碳酸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