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给我的小车车加前灯 和 刹车灯

楼主(2006-02-25):
我是玩飞机的,有个玩具的奥迪小车
今天没事 拉出来 想加个灯
嘿嘿
效果不错
一共九张图
慢慢传,服务器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A:
没看见图片!

楼主:
刚打开外壳
奥迪的车车 广州产的
后轮有差速
前轮有弹簧减震
开关遥控

楼主:
我觉得这款是奥迪玩具遥控里面 做工比较好的
好像 商场的奥迪玩具有几种,这种比那个稍微大点的 要好些
其实也只是个人感觉
这个好像是六十多元买的
我在套宝上看才四十 感觉亏了 嘿嘿
买来还是很好玩的
在自己客厅到处撞撞
只要两节五号电池
对了 遥控器也只要两节电池,这点比较好,不像很多玩具遥控器都是用的九伏层叠电池
我都是电池玩得差不多了 就换到遥控器里面接着用,车车在换新电池 嘿嘿

楼主:
今天在家想到以前在北京黄庄一个电子市场买过一些LED
大概高亮度的 都是六毛买的 (每个)
方形贴片的是红色高亮度的,我推荐大家以后红色的用这种,很亮,范围也很大
焊接的时候要小心 别烫坏了,我都是用漆包线连起来的
那里也有激光器卖 从15到45一个都有,电压都要4。5伏了
最普通的一般的 有颜色的LED都是一毛钱一个,亮度很差,一般都是电器上用作小小的指示灯
大家以这个价钱参考去买哦
电子市场都有

楼主:
后轮部分
这个小车车唯一的缺憾就是
自己认为 轮胎橡胶比较硬(这个也是玩具的通病)
我想谁有好的轮胎 能送我四个吗?
以后在慢慢改成比例驱动的好了
小车有小车的乐趣

楼主:
改好了
前面加了四个灯
两个白色LED大灯
两个LED绿色的小灯
因为刚好有绿色的 就多装了两个

楼主:
这张效果好些

网友A:
楼主在烧胎啊!楼主的航线图不错!

楼主:
嘿嘿 灯和电机连在一起,倒车的时候后灯亮 前进的时候前面亮
正好LED本来也是二极管
直接后两两同级并起来 再和前面的四个同级并起来的 反起来并在一起
后一起接到电机上就可以了
刚好电机就是三伏的 所以不用加限流电阻
图是广州控制区高空图 嘿嘿 这也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B:
请问大哥你的灯是从哪弄到的啊???不过这样的话,车的遥控性能好像就差了一点哦???

楼主:
各个城市的电子市场都有卖的
从一毛一个到6毛一个
一般的led就1毛了 高亮度的一般都是6毛了
像要是在武汉 就去前进四路的电子市场 逛逛就看到了 一中的门市部有卖
要是在北京 就去黄庄附近的 电子市场 都是批发的 但是你买几十个也很便宜 才几十元
要是深圳就去华强 一楼到四楼全部是电子配件 都是批发 单卖比较贵 单也可以接受
其它城市也都应该有这样的市场 去看看就知道了 卖LED的 都很醒目 都用几千几百个
LED做的自己的招牌 很远就可以看到
品种也很多 嘿嘿

网友C:
嘿嘿,楼主是搞防空的??或是军人??
那个刹车的灯我有点不太明白耶。。。能在海博星上改就好了

楼主:
刹车灯是贴片的 高亮度LED
尺寸好像是3mm*2。5mm*3mm
在网上搜索 贴片LED 就可以找到很多信息
这个是最普通的一种 红色的最亮
电压3.3V 不要电压过高,很容易烧掉
我都led都是在北京出差的时候买的,那个卖家比较好,每种都告诉我了电压,大概买了50元的 从便宜的一毛的到高亮度六、七毛的 买了几包

网友D:
我们这里卖一个五毛钱的,是高亮度的.

网友E(2006-04-03):
居然拿航图垫。。。小心哦,机密文件。。。
楼主区调还是Approach? 有空探讨一下

网友F:
以后在慢慢改成比例驱动的好了
如何改? 需要舵机吗, 或者可以用原车上的装置转向.
另外, 一中的门市部是指汉正街上的一中吗?

网友G:
仿比例的原厂就带灯,还有转向灯,做的很不错。

网友H:
我喜欢在车车上装灯!

网友I:
楼主的这个车好像有全套的改装件,轮毂 胎皮 扭腰板 避震弹簧

网友J:
谁是武汉的,电子市场就在我家隔壁。

网友K(2023-01-16):
我怎么一张图都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