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P51D机翼翼肋的型号数据???

楼主(2006-02-26):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直接出图啊!1:1就成了!

网友B:
Sample Text
模型用的是NACA2415 真机的就不足道了

网友C:
P-51D用的是专用层流翼型,最大厚度后移很多,按比例缩小做成模型的话, 由于尺寸和空速都变小许多,雷诺数下降很多,性能恶化, 不能用。
它那个翼型根部的还比较接近经典翼型,翼梢处的翼型改动得很厉害。
到P51的研究机上, 翼根也改成和翼梢类似的翼型,性能又有了一定的提升。
具体数据网上可查到。
做模型的话用常规翼型即可。只要厚度相当就可以了。一般就用NACA的四位数字翼型。
一般也就是在翼根处感觉和真实的有点微小的差距,其他翼面处难以肉眼看出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