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嘉宝的高手遥控问题

楼主(2006-02-26):
我新买了嘉宝2的入门机,刚充完电(8.4V/700mAh)后就飞,飞起来后控制不了,拿在手上试,油门不开时,
舵机
能正常控制,开50%油门时,舵机就不能控制了,连油门就控制不了,非得关闭发射机才通停机,请教高手能否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发射机没电了啊?

网友B:
是不是遥控根接收机之间有问题?你不拔出遥控天线看看有多少米的遥控距离!
如果很短就是这个问题!调节在4合一的电路板里面有两个电阻一样的东西可以调整的。

楼主:
谢谢你们,我调一下电路板试试

网友C:
那两个好像不是电阻吧,应该是电源问题。我的买来没有问题。
不过jabo2这种入门级电直做的可真是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