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制镍氢电池组冲电器:9.6V.3600MA,

楼主(2006-02-26):
1:可否用9.6V变压器整流,半波脉冲来冲电?冲电时间该怎么计算呢?
2:时间冲长了会冲坏电池吗?
3:手里有个8节单冲的,可以把他串联起来给电池组冲电吗?这样冲电电流不变,冲电电压就是1.2*8=9.6V了,可行吗?

网友:
建议放弃目前的想法,网上电路很多,简单的电路更多,好点的我之前也做过,很好的很多人正在制作之中,楼主可以做别的选择。

网友A(2006-04-20):
刘胖胖同志你就这样的水平还想做充电器啊.你连电池和电子最基本的知识都不懂,还做啊! 电子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电池的充电参数,控制方式,电路结构. 首先镍氢电池的充电上限电压可以冲到1.5左右.1.5V*8=12V,所以你的外部供电要大于电池组的电压.还有你的充电电路是怎样控制,是限压方式,时间方式,负电压控制方式(电压的精度mv),先说道这里,作一个充电器不是这么简单的.

楼主:
就是不懂才问的嘛!

我先做了个7812恒流350MA的,能冲氢电啊,市面上卖几十的还不是一个2级管整流加个滤波电容,连稳压都没有!

网友:
说的好!同意楼上的。只是在充电的时候注意不要让电池太热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刘胖胖同志你就这样的水平还想做充电器啊.你连电池和电子最基本的知识都不懂,还做啊! 电子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电池的充电参数,控制方式,电路结构. 首先镍氢电池的充电上限电压可以冲到1.5左右.1.5V*8=12V,所以你的 ...

只要有心思学习,做个充电器完全没问题,楼主现在不会,谁能说以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刘胖胖同志你就这样的水平还想做充电器啊.你连电池和电子最基本的知识都不懂,还做啊! 电子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电池的充电参数,控制方式,电路结构. 首先镍氢电池的充电上限电压可以冲到1.5左右.1.5V*8=12V,所以你的 ...

要了解  那么多干什么`~~~只要照着电路图``~焊焊嘛`~``很简单的~~~

楼主:
多谢大家!

谁是生下来就会的嘛,多问就会了吧!老百姓是把复杂的搞简单,商家是把简单的搞复杂,不然怎么挣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