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楼主(2006-02-26):
陀螺仪有感应器吗?如果有,是感应什么的,在机机上安个陀螺仪和安个平衡仪有什么区别?
在固定翼上能安陀螺仪吗?安了有什么用?

网友:
陀螺检测的是角加速度,平衡仪检测的是地平线和天空之间的红外线.
有意义的,主要是用于导航或者自控飞行.

楼主:
在固定翼上能安陀螺仪吗?是不是安了就更容易飞特别适合新手起落?

网友:
平衡仪比较好点,陀螺调试复杂,关键是没有合适的.
没有必要装了,那些钱,不如你买多些飞机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固定翼上能安陀螺仪吗?是不是安了就更容易飞特别适合新手起落?

倭人试过,装在副翼通道上面。
理论应该更加安定。

我也试过,炸了……
当然,我安装方法或者陀螺本身设置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