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问买遥控设备前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6-02-26):
再为各位大哥添麻烦啦!!!小弟买的36#号的设备的确一般般,所以决定给36来个大变身,把上边的遥控设备都换掉,现在心目中的有两个型号,一.FUTABA FF7或FF6,现在的这两款遥控上配备的四个S3001的
舵机
肯定不能用在电直上,但它的接收器能用吗?如果不能用的话应怎配置这接收器?请指教!!

网友A:
想劝你一句 第一如果你想以后都飞下去 遥控器不要用什么ff7 6 直接ff9 第二是4个原配3001 上任何接受都可以用 或者去买什么h牌的遥控器 价格便宜 量又足 以后你也用得上 3个9g舵机用在你36号也可以

网友B:
原配的舵机和接收机都是给油机准备的,太大了好像。

网友C:
9g舵机要性能好一点的,不然用在直机上让人不放心

楼主:
那么买遥控时标配的都是这些大的舵机和大的接收怎办?好像在广州一舵的模型店没见到合适小电直用的接收,9G舵机还有见了很多,在一些网上商城见有,但不知道兼不兼容FUTABA的发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