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空中悬停啊?

楼主(2006-02-26):
买了一个CUPID-II,已经可以飞起来了,就是在空中的时间比较短,也比较怕,见识不妙立刻收油门,所以我的飞机老是一上去就立刻下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飞机老是往前飞,不知道应该怎么让他就在原地的空中悬停,否则再大的空间也不够他乱飞的!

网友A:
油门猛拉不要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猛拉不要放

真高手啊!

网友A:
,要不然你解释一下。

估计我可以去拿板凳了。

网友:
要通过手的灵活反映才能达到相对的悬停,不要以为悬停=不用手操作,飞机自己会停。。。

网友:
老是向前飞的问题有两个:
1、十字盘是否前倾;
2、重心是否靠前。
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机子应该不怎么乱跑的。多练习模拟器,形成舵面条件反射就好了。
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调一直俯仰微调,使之不向前飞。
至于悬停,不是用什么秘诀就能解决问题的,要苦练才行。这方面拙文不知对您是否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如果觉得好,别忘了给我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你解释一下。

估计我可以去拿板凳了。

搬凳子干吗!等死???

楼主:
太感谢了,我再去联系一下!不过今天摔断了滑撬,不知道用什么胶水可以粘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猛拉不要放

高手就是这样飞的

网友:
用502不行,很脆的

502的瞬间粘力是很强,但很脆,用在受力部门很不好,而且日后会因再次断裂变得更难修复!!!!
(主要是因为:1、502没有韧性  2、502是液状的,没有什么表面覆着力)

楼主:
用什么胶水好呢

网友:
好像有种柔性的502,那位知道的出来讲讲。

网友:
我也是CUPID-II昨天滑撬断了,用AB胶粘很牢固,不能单粘断面.502胶劝朋友们少用,只能当糨糊.

网友:
用环氧树脂+玻璃钢布,超级结实!

楼主:
都是什么东东啊?能不能上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