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WD 400BB硬盘,马达好难拆啊……

楼主(2006-02-26):
WD 40G硬盘,主轴转速7200转 !!盖子啊,盘片啊,磁头都比较容易拿下来,到了拆我想要的马达了,(因为我没有那种6角的螺丝批,只有用一把尖嘴铁丝钳来暴力拆它了!)这个马达的螺丝特别的难拆啊,因为它的螺丝躲进一个坑里面的,铁丝钳很难把螺丝咬住,到最后用铁丝钳把螺丝都夹扁了,才拧开拿出马达!!!辛苦啊
问题又来的,盘片座是和它的外转子粘在一起的,没办法拿下来 !!只有又把马达装上硬盘,用40CM长的螺丝批来橇啊橇,这下子惨啦,轴跟着盘片座和外转子在一起被暴力拔了出来,固定定子的那部分整块断掉没用了,没用了,搞了那么辛苦,搞了个报废的马达 。
不过我怀疑用硬盘马达做电直主马达的可用性,看转子上面的磁钢很薄啊,可能不够1mm(估计,没量过)反正就不够我的一个6CM的机箱滚珠风扇的转子磁钢厚!
不过都看到一点:马达的轴承质量真好啊,我使劲橇,都没把轴承弄坏 !!呵呵……
下次拆个 Maxtor D540 看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
但愿Maxtor D540成功

网友:
。。。。我等到想要个小硬盘。。。。倒。。。

网友:
硬盘马达我这里多得是(2-30个吧),那种梅花螺丝要用专门的工具的,价格也不会很贵,干嘛不去买几把呢?

不过这种电机拆下也没什么用,转速高,但是里面的磁钢很弱,扭距很小,没什么用处。

网友:
这样的电机功率小,扭力小,应没什么实用价值吧.

网友:
为省那6角的螺丝批小小一点钱竟报废了一只马达!!!!!活该!!!!!

网友:
暴力是行不通地,要温柔,慢慢来嘛!!!!!!!!!!!!!!!!!!!!

网友:
这个不是内六角螺丝,哪个扳手叫星形扳手.

网友(2006-10-06):
我也是拆不下来,我这个定子和硬盘外壳好象是连在一起的,怕拆坏,没敢用暴力,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啊,教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