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电直的亲身经历(四)。。。

楼主(2006-02-26):
过了一个小雨的周六,本来以为这周不能飞了,没想到周日天气还行,转了多云,还有太阳,就是风大了点

5-6级吧。。。

终于来到飞行场地,这次首先要对飞机进行一些测试,今天我的飞行配置为:

亚托75A电调+490木浆+Quick原厂870kv电机+18节4000mAh镍氢电池

这次的齿比是8:1,按70%的电机有效功率来算,大桨理论转速为1644转,悬停电流为16.6A左右

而实际测试转速为1550转,悬停电流为25A左右,实际的数据并不理想,不过这次可能和电池有关

因为这次电池并没有在充足的情况下使用,而且我发现这电池的放电性能似乎有点问题,4000mAh

的镍氢电池电流才25A,差不多才6C放电而已,令我比较不满意,有朋友推荐我使用车模上的电池,

但那种电池似乎价格也不便宜,不如直接上锂电,目前我正在联系一家电池厂,可能会有比较便宜的

6S1P的锂电。。。

另一方面,从整架飞机的结构上来说,Quick8设计的并不是很理想,主要体现在飞机的超重,这架飞机

的尺寸比30级大电直要小,但重量和30级相差无几,这样的设计,使得动力配置非常困难,电池的使用

余地就非常小。。。

还有一点,Q8是CCPM结构,但其中一个舵机位置设计不好,非常容易碰到旋转的电机,

必须非常小心,而且因为不能接近马达,使得这颗舵机的舵臂就比较短,和其他另外2个舵机不能在同一

孔内。。。

Q8没有提供熄火降落的功能,也非常遗憾,头罩会碰到大齿盘,这点需要注意。。。

总体上说,Q8还是比较有诱惑,全炭纤机身+金属旋翼头+金属尾波箱,1.6k的价格完全可以接受,

对于喜欢大电直而不飞3D的朋友来说,可以使用镍氢电池(不超过100元/组)加上Q8达到最经济的搭配飞行,

而对于需要飞3D的朋友,可以选择6S1P或者8S1P等锂电来飞Q8。。。

Q8不适用完美主义者,或者以价格衡量飞机的朋友,基本会越看越不爽。。。

下周末我会用20节镍氢电(增加转速)在来试飞一下,可能还会用6S1P的锂电来进行试飞,希望Q8能有更好的表现。。。

我的2架电直。。。

Quick8试飞实录二录像下载(约61M):

http://www.tomye.com/RModel/PlayPics/20060226/Quick8-2.wmv

(未完待续)

网友:
板凳

顶了再看

网友:
看了又看

网友:
看来大电直已经可以玩了

网友:
我在下载录像,呵呵.看来我可以好好看看.做点儿 知识储备,也许以后用的上

网友:
大电直,好东西
价格也够大

网友A:
辛苦tom了,吃第一口螃蟹就是会遇到各种问题,这次飞行算是成功了。

网友:
下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tom了,吃第一口螃蟹就是会遇到各种问题,这次飞行算是成功了。

还不行daka,还需要改进,你没看到飞起来飞机不稳吗,除了当天的风力问题,其实还是转速不够

而且在高螺距的情况下,明显有转速下降的感觉,飞机还需要调整以达到最优化。。。

网友B:
问一下楼主!电池加电机和无刷电调大概有多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电池加电机和无刷电调大概有多重?谢谢!

电池重1。3kg,电机260克,电调大概100克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重1。3kg,电机260克,电调大概100克左右吧。。。

谢谢!

网友C:
电动的直升机,要提高性能,最好是想办法减轻起飞重量。18S 4000mAh的SC镍氢电池,重量在1300克,实际有有的电压在18V左右。如果用2000mAh 3S1Px4组成6S2P4000mAh锂电池组,实际工作电压可以在20V左右,重量可以减轻650克。重量轻了,飞行电流也小很多。飞行时间可以到12分钟左右。对锂电池组的充电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的直升机,要提高性能,最好是想办法减轻起飞重量。18S 4000mAh的SC镍氢电池,重量在1300克,实际有有的电压在18V左右。如果用2000mAh 3S1Px4组成6S2P4000mAh锂电池组,实际工作电压可 ...

是的,可是价格比较难以承受,另外,因为是分开的锂电组,充电不均匀也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可是价格比较难以承受,另外,因为是分开的锂电组,充电不均匀也会有问题。。。

呵呵,其实现在4组3S1P 2000mAh 10-12C的锂电池组,价格可以控制在600元左右了,对于你的这套配置,应该还是可以的。分开的锂电组,用平衡充电器,充满后单体电压误差可以控制在0.01V,应该不是问题!我玩40级固定翼,用的5S2P就是这样充的电。(充电灯熄灭以后在充多30分钟左右这样可以了。我用的是自制的平衡充电器。)锂电池组能够正常使用50次,就已经比30的油直用成品油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其实现在4组3S1P 2000mAh 10-12C的锂电池组,价格可以控制在600元左右了,对于你的这套配置,应该还是可以的。分开的锂电组,用平衡充电器,充满后单体电压误差可以控制在0.01V,应该 ...

是的,我找到的6S1P 4000mAh的也就600左右,但我还是想尝试以用最经济的方式达到最佳飞行效果的目的

呵呵,毕竟还是穷人多嘛。。。

网友D:
TOMYE作的VIDEO质量真不错,赞一个.
SH很冷吧,看你说话好像在打哆嗦.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MYE作的VIDEO质量真不错,赞一个.
SH很冷吧,看你说话好像在打哆嗦.

呵呵,benny,当时风力5-6级,气温4°C左右,刮过来的风,像尖刀一样,我们都在流鼻涕啊。。。

网友E:
tomye ,如果买个30的油机来改,会不会便宜好多叻??

楼主:
引用 网友E:
tomye ,如果买个30的油机来改,会不会便宜好多叻??

我想也差不多的吧,使用的电子设备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机身问题,Q8的机身也就1.6K,30油机

的估计也差不多,国产的可能还少许便宜一点,但还要花精力来改,综合下来看,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网友E:
如果自己改的话,自己做个马达座就可以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自己改的话,自己做个马达座就可以了,对吗???

除了换马达座,你还要考虑飞机整体的重心,因为油机毕竟不是为电机设计的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除了换马达座,你还要考虑飞机整体的重心,因为油机毕竟不是为电机设计的哦。。。

是不是可以通过调整电池的位置来调整重心叻,电池这么重~~~~本人米不多,还有tomye老大来测试NI-H电的性能。期待能够多测试些不同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可以通过调整电池的位置来调整重心叻,电池这么重~~~~本人米不多,还有tomye老大来测试NI-H电的性能。期待能够多测试些不同的配置~~~~

除了通过电池的位置来调整重心,马达座的位置也要调整好,吃力点需要选择即接近重心点又有很大强度的地方。。。。

另外,镍氢电池我用下来,发现温度对它的影响很大,气温低的时候电池的放电性能立刻受到影响,所以在用镍氢电之前,需要预热。。。

网友F:
这个电池太重了,可以试试这种,都是单片4000mAh的15C锂电组合的,不会存在充电不平衡的问题.14.8V的重量也不超过500g.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池太重了,可以试试这种,都是单片4000mAh的15C锂电组合的,不会存在充电不平衡的问题.14.8V的重量也不超过500g.

http://cn.himodel.com/p ...

要用锂电,最低要6S1P,你这里6S1P的价格能控制在600元以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