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0第四次试飞

楼主(2006-02-27):
时间: 2006年2月25日上午9点.
天气: 大约0度左右, 有一些风, 可是感觉不出风向的那种. 阴天.
心情: 有一定的信心, 因为两天前在公司的餐厅里练过"滑停"了.

由于上次在公司室内飞过了一次, 感觉在室内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所以决定要在室外试试. 觉得X400还是挺重的, 一点点风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于是就把X400拿到车道上, 地上还有一点点雪. 车道是有一点点下坡的, 正好, 飞机不是会向左滑吗?
我人就站在草地上, X400尾巴对着我.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我大胆地把油门慢慢加到了50%, 因为飞机要到65%左右的时候才会离地. 开始摸到她的脾气了吧.
不过, 还没有等我加到65%, 尾巴开始左摆了, 我知道又是那个WALKERA陀螺漂到极限了!
于是, 只好收油, 把X400的电源下电再上电. 我知道这样有时可以修复漂移的问题
第二次上电后, GYRO好象就好了. 我平缓地加到65%, 飞机没有怎么左漂, 就浮起来大约1CM左右了! 与在室外有关吗?还是也有一点斜坡有关?
飞机漂起来后, 我就没有再加油门了,就增增减减总是让乒乓球有一点蹭到地面. 然后就用右遥杆控制让它停在一处. 不过发现反应是有一定的滞后的. 在书上看到过. 可能是我的舵机行程设得太小了, 要动很大(>30%舵面)才会有反应. 不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已开始体会"空气动力学"了, 而不是两天前的"地面滑动". 而且由于在室外, 更看得清主桨面的变化了.
我练练了油门的控制, 就是加油到65%多一点, 飞机起来了2-3CM,马上就缓慢收油, 让它停在地上, 因为时间很短, 虽然有一些漂移, 但不远. 这样反复练了练后, 就不会一加油太多, 或收油太快让飞机"硬着陆"了. 动作就是"左手大拇指上上下下"
不过这个手势还蛮管用的. 我还没有练熟. 但我觉得练熟后, 当你控制右边摇杆时, 要想要飞机着陆时, 左手就可以及时作出反应了. 不知高手们有什么意见没有? 是不是我压根儿就练歪了?. 请指教了.
由于室外空间大, 自己觉得漂得没有那么快了, 也没有那么紧张了. 控制摇杆时手也自如了一些.

网友A:
过了恐惧那关 技术会大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了恐惧那关 技术会大增的

精辟!

网友B:
收油门是手势要轻柔慢慢收,不然降落时就象摔机。你把陀螺仪的感度调小些可能会比较好,但打舵会比较吃力。我的陀螺仪修复后飘移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油门是手势要轻柔慢慢收,不然降落时就象摔机。你把陀螺仪的感度调小些可能会比较好,但打舵会比较吃力。我的陀螺仪修复后飘移不存在了。

如何修复的? 急想知道!

网友:
加油啊~~~~

楼主是哪里的啊?现在还有雪~

楼主:
上周六还去滑雪了呢.

网友B:
我的陀螺仪产生漂移原因是搭锡,拆开外壳陀螺仪内部是上中下3层线路板,一侧有3根小柱子连接3层线路板,搭锡就产生在这个地方。排除问题安装后使用到现在漂移现象没有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陀螺仪产生漂移原因是搭锡,拆开外壳陀螺仪内部是上中下3层线路板,一侧有3根小柱子连接3层线路板,搭锡就产生在这个地方。排除问题安装后使用到现在漂移现象没有出现过。

不简单! 这都发现得了.
你的陀螺仪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