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舵啊~~~~~~~~`

楼主(2006-02-27):
怎么我的升降舵一打那个副翼的舵就跳个不停啊,检查过了没有任何阻碍

网友A:
舵机坏了。
我的hs55有两个出现了这个问题。
估计是电位器有问题了。

楼主:
我用的是4个56的舵机,JR9X变频版的,401

网友B:
建议检查各舵机的行程以及十字盘的行程有没有受阻.

网友A:
把舵机对换,看看问题舵机还有没有问题。
对换法可以作为初期的一种判断方法。

楼主:
总算找到原因了:是舵机的线断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