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博星小大脚改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6-02-27):
最近想买部海博星的小大脚,但我想把它改造成力量比较大的大脚(有特殊用途),速度慢一些,时速5公里以下都可以。
不知改造起来是否方便。

一个方法是换电动机,原来是370的,不知这种型号的电动机,要找个扭拒特别大的,是否容易买到,在哪里可以买到?
另一方法,换用低速齿轮,但海博星产商哪里没有。不知这种齿轮是否容易加工,或者在哪里可以买到。韩国小大脚LEO-X的齿轮不知是否能用到这上面,听说这部小大脚是仿韩国小大脚的。
非常希望能得到高人的指教,谢谢!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我来听听。

网友:
办法是有的!!先找一个和370电机直径一样的减速组装在370电机上!!再把加了减速组的370电机装到车上就可以了!!但估计那样的减速组很难找

网友A:
市场有370电机带减速器的,输出轴位置一样。只是长了2厘米。

网友:
一群"狂人"!

楼主:
不知这种370电机带减速器的,哪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场有370电机带减速器的,输出轴位置一样。只是长了2厘米。

一般,什么地方有的卖呢?我非常想买!

网友:
直接用减速机的话你也很难买,市面上的基本在300转以下,不太可能用在车上吧。如果要找2千转的也不容易。

建议去买个370电机,拆开,自绕线,用 .2 的线,绕70圈上下,扭力会大很多,但速度就慢了。

网友:
对啊
直接改电机为扭力型不就得了吗
增加圈数

楼主:
谢谢。
不知改绕的话,难度是否大,因为以前从来没绕过。还要去买线,买线的话,人家动不动就要卖给你一卷,100多块钱。
不知市场上是否有这种尺寸的相同尺寸的电机,大扭拒的,可以直接安装上去,这样就比较方便快捷了。网络上好象没有卖的,电子市场上不知容不容易买到

网友:
顶一个,强烈期待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算你电机改绕后OK了,但齿轮受得了低速大扭拒???都得换合金的了。

楼主:
呵呵,也不会改到连齿轮都打坏,肯定要适可而止。

网友:
漆包线不一定非要整买的
可以零买
也许还能帮忙绕线
等我有空也把升级换下来那个电机拿去试试

网友:
楼上的漆包线 怎么卖?是按照重量卖,还是怎么卖?

网友:
按照重量零买的

网友:
具体怎么卖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我坐车经过的时候看见卖漆包线那里都有很多型号的散的
肯定是有零卖的
你可以直接拿电机过问
也许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网友:
我改用380电机了........

网友:
直接加电压就是了,特殊用途一般都不会长久的吧。。。。。。
把电压该的大50%就行乐,注意电变里要加fet

楼主:
请问alkkk
你也是改装了海博星的小大脚吗?380的电机是否和370是一样的吗,包括输出轴的齿槽?
你是在哪里买到这种380电机的?谢谢了
扭拒大概能增加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