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ptor 50 SE问问DX...

楼主(2006-02-27):
总距是有螺距规来衡量的,方向也有尾舵最大行程量。
但副翼和升降有最大行程量的限制吗? 换句话说,十字盘需要调整到最大行程量吗?
比如偶的R50 SE,舵机摇臂10mm,FF9 end point选项调整值高130%,低130%,十字盘升降舵方向可达到最大,
但这样是否在3D飞行中容易打到尾管?

网友:
桨一直是拉直的即使大变形也不会打到尾管的。
空中打到尾管,是桨夹太松

网友A:
比较深思的一个问题??本人不飞3d也没考虑过,但我认为不会打到尾管
你的东东我收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深思的一个问题??本人不飞3d也没考虑过,但我认为不会打到尾管
你的东东我收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