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这个是什么管子?怎么识别三个脚?

楼主(2006-02-27):
以及最大电流等参数。请
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这是一只P型场效应管,最左为G极、顶端为D极、最右为S极!
    耐压:50V
导通电阻:0.3Ω
       电流: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只P型场效应管,最左为G极、顶端为D极、最右为S极!
    耐压:50V
导通电阻:0.3Ω
       电流:8A

多谢指点,这个0.3Ω好象太大了哦?另外我们一般有刷电调用的都是N型场效应管是吗?
看来这个没啥用喽...???

网友:
对一般都是N型场效应管并且电阻都在0.003-0.008Ω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最近开发的管子才有这种指标。

楼主:
导通电阻如果是0.3Ω,通过电流又是8A,这时发热功率会有约30瓦

这么小的管子能达到30W吗?烧的快不行了吧?

网友A:
0.3×8=2.4W,一般没问题,并且一般只会用到额定电流的一半,可能你负载过大或者短路才会烧这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8=2.4W,
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3×8=2.4W,一般没问题,并且一般只会用到额定电流的一半,可能你负载过大或者短路才会烧这管!

0.3×8×8=19.2W 才对啊

网友:
I2×R=U×I=P,I×R=U,若还不明请查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 是U 还是R?

网友:
啊!对,是我一时晕脑了,在这里向各位看了这贴的人说声对不起!

引用 网友B:

0.3×8×8=19.2W 才对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上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