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4VF想改装第5通道(最好是比例的),请高手来会诊,请大家帮助!

楼主(2006-02-27):
主要是改来飞电直的哈,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这个机器经典。7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5.100的请问可以改嘛???

网友:
这个别说5通,7通都可以改到.

楼主:
请问该怎么改呀....需要什么元件,如何接线...请大家帮助!

网友B:
老贴上有,你可以搜索“T4VF"就可以找到,还有大小动的改装;在飞行批萨和5IRC上也可以找到;

楼主:
哦,..先谢谢楼上的了!

引用 网友B:
老贴上有,你可以搜索“T4VF"就可以找到,还有大小动的改装;在飞行批萨和5IRC上也可以找到;

去看了....都是开关式的....我想改成比例 通道的...我是新手请问一下,第5通道是开关式的也能飞电直(黑鹰-400),谢谢哈!!!

网友:
改出来的控用来飞直升机太危险了。

网友:
想知道改出来稳定性好吗?

网友B:
改出来稳定性不会差,其中要特别注意改装件的电线和电路板不要靠近高频部分;要不用屏蔽线,或用铜箔纸屏蔽编码电路板;
NE5044可以改成7通道比例的。我给你贴一个NE5044的原理图和一个开关改装图;

不够清晰,将就吧!

网友:
4VF改7VF了哈

楼主:
谢谢狐狸兄弟哈

楼主:
在求比例的改装资料和图哈

楼主:
还是家乡的人好啊!!!!

引用 网友B:
改出来稳定性不会差,其中要特别注意改装件的电线和电路板不要靠近高频部分;要不用屏蔽线,或用铜箔纸屏蔽编码电路板;
NE5044可以改成7通道比例的。我给你贴一个NE5044的原理图和一个开关改装图;
http: ...

楼主(2006-03-29):
这样连接是不是就是第5通道哇????请高手会诊哈...!

网友:
不行,还有俩颗电阻要焊

楼主:
请问焊在哪里哦,,,还有电阻是好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焊在哪里哦,,,还有电阻是好多...?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能说说电阻是多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说电阻是多大呀.

楼主:
:em18拧电位器没有反应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楼主:
8__3上拉和下拉电阻是多大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8__3上拉和下拉电阻是多大的,谢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改好了后螺距和油门能连动吗??????谢谢!!!!

网友D:
既然要联动,不如不改发射机,在接收机侧加一个联动通道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要联动,不如不改发射机,在接收机侧加一个联动通道好了。

我是外行哦,请问怎么在接收机侧加一个联动通道.....?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外行哦,请问怎么在接收机侧加一个联动通道.....?谢谢!

用单片机,输入是油门通道,输出按曲线调整的油门和联动的螺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单片机,输入是油门通道,输出按曲线调整的油门和联动的螺矩。

哪里能买到....?贵吗...?谢谢.......!

网友D:
国内目前没见过,需要自己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目前没见过,需要自己开发。

哪不是很麻烦哦........谁能帮我做一个嘛.....?谢谢了!!!!

网友:
到底能改成 第五通模拟的吗? 好像没有找到确切答复。有成功的给个明确答复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不是很麻烦哦........谁能帮我做一个嘛.....?谢谢了!!!!

不急得话,看我5.1 有没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急得话,看我5.1 有没有时间。

不急.不急...那太感谢你了

网友(2006-10-11):
ykyzyk兄弟T4VF改成功了吗

ykyzyk兄弟T4VF改成功了吗

网友:
115j接收机也可以改成7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