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测量电流是测量电源端还是测量电机端(无刷)?

楼主(2006-02-27):
如题?

网友A:
电池端的是直流 电机端的是什么?脉动支流?频率怎么换算?

楼主:
用钳流表可以测量吗?

网友B:
如果是有刷可以测电池也可测电机,若是无刷只能测电池端!

网友C:
钳流表不行吧。
要串在里面测

网友B:
钳表不行,虽然在电机处是脉动的电流但频率已相当高所以不能用钳表!

网友D:
一般指电机端,用钳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