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的工作过程

楼主(2006-02-27):
图片
谁能给我说一下这个小型涡喷机的工作过程,我万分感谢!!

网友:
Forbidden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max-stram/14698079/891865973.jpg on this server.

--------------------------------------------------------------------------------

Apache/1.3.34 Server at localhost.localdomain Port 80

就看到这些了~~~~~~~~

楼主:
已经改过地址了~~可以看到了~

网友:
这个不是地址问题,
请直接贴出网易相册页面原地址而不是图片地址

网友(2007-01-25):
没图。。。如果你确认是涡喷

那么简单的说

电动机驱动开始启动转子
瓦斯和点火器(类似火花塞或热火头)开始点燃预热
温度达到
油泵开始运转,燃料打开,开始初始化运转
温度达到
瓦斯停止点火器停止
启动电机断开
ECU停止启动程序的过程
最后监控温度 转速 燃料进入比例
ECU最后断开启动过程,
转入遥控器控制过程与熄火重启动模式

然后就可以玩了。。。其实每个厂家的ECU控制都差不多,涡喷的自动启动过程就他控制的。 。以上列出的是JETCAT公司的产品运行规则

停车的时候发动机会再次以40%到100%速度运行几秒,然后电动机接入,把油泵 以及电磁开关关闭,电动机继续驱动散热大概几分钟,然后关闭。。

如果空中熄火了,ECU会执行重启动的,从新执行如同启动时候一样的命令,但不断开遥控器的控制,但遥控器对油门的控制不会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