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芬汰50管出大事啦

楼主(2006-02-27):
今天中午装酚酞50管,发现没有垫片,然后在装管子上的出气口的螺丝时那个黑色的小垫片怎么搞也套不进螺丝里,还弄掉了一个,各位大大教我如何套进去,掉的哪个用什么代替啊

网友A:
垫片,幾十元一包,不用煩
你是不是要錯了30/50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片,幾十元一包,不用煩
你是不是要錯了30/50管?

馆子没错,主要是那个垫片不象普通垫片,普通的是在一个金属片上有一个孔,而这种垫片好像是把一个金属丝弯了一圈而且接头还是错开的

网友B:
新管和新发动机可以不装垫片(不渗油出来),如果是摔过就要装KS或者比较软的垫片,FENTEN的烟筒螺丝孔材料比较软容易滑,小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管和新发动机可以不装垫片(不渗油出来),如果是摔过就要装KS或者比较软的垫片,FENTEN的烟筒螺丝孔材料比较软容易滑,小心上。

烟筒螺丝指的什么

网友:
连弹簧垫片都不认识????

楼主:
现在认识了,菜鸟就是这样,请大大不要这么惊讶

网友:
弹簧垫片是装在连接发动机的两个3mm的螺丝上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大

网友:
我被吓坏了。出了这么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