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是否能将110V的电焊机改成220V的.

楼主(2006-02-27):
我买了一台电焊机.23斤.是110V的.用可控管做的.是否将110V的这一边最加这么多圈就能用了?本是不想买的,我有一个大的要二人抬不方便.这个小的价格也便宜.8元一斤现在是各位网友提点意见把它改成220V的电焊机.

网友:
看看,如果铁心剩余间隙足够,容得下增加的一次绕组的一倍就可以改

网友:
很好改呀

将110v串接1个大二极管就可以啦

网友:
加电容降压

楼主:
输入是115V15A.楼上二位说说真的是否可以,云浮老大的方法一定好用.但不知怎样算出圈数.

网友:
1根据次级电压和圈数求出每V圈数,初级按该值的0.9~0.95
2在铁芯上绕两组线圈,其中一组接一固定电压,测量另一组电压,即可计算出所需圈数
3根据铁芯截面积和最大磁通密度决定

网友A:
输入端

圈数要是原来的2倍,线的是原来面积的1半,记住是截面积,不是直径,把原来的导线截面积算一下在除2,再算成直径
原来的功率就不会变了

网友:
首先从重量上看电焊机的功率约在3千瓦以下可以采用下面方法求出圈数:
一、测试原电焊机输出开路电压。断开焊机110伏端任何连接部份,找个110伏50W以上的小变压器。利用小变压器110伏输出端接入电焊机110伏入端,在电焊机次级输出端接上万能表打好合适的档位眼睛看准读数盘,准备无误后迅速接通、关断电源,记下得到的原电焊机次级输出的空载电压是多少伏,注意操作必须要快,防止小变压器烧毁,下同。
二、用试验的方法测出电压。在电焊机次级输出端铁心柱上先用普通电灯软线随便绕上10多圈作试验,圈数多一些测得的读数相对准,在试验绕组两端接上万能表打好50伏档位眼睛看准读数盘,准备无误后迅速接通、关断电源,记下得到的电压 V1 是多少伏。
三、计算一次绕组总匝数 N1

     110(伏)
N1= ─────(匝)
      0.1*V1

四、计算一次绕组应增加的匝数N1'

       220(伏)
N1'=  ──── -N1(匝)
       0.1*V1

五、增加的一次绕组导线截面积可以选用与原来的截面最好,如果绕不下可以减少一个线号也行。
六、增加匝数的导线总截面积即是你要确定剩余窗口空隙是否绕得下依据。
七、改绕制中要注意把一次级与二次级的绝缘搞好,增加的绕组绕在一次级(初级)的铁心柱上,绕线方向必须和初级绕线方向顺向相同。
八、绕好后检查绝缘无问题再测一下电焊机输出(二次)端开路电压是否和原来一样,如果高出2、3伏不管它可以用,如果太低要补够。所以在加绕时如果容得下的要多绕几圈,高出时拆去或留多一个抽头备用。
九、如果改得成,最后要涂满绝缘漆烘干再用,电焊机铁心外端不得用金属物以短路方式夹持。
十、试验过程必须要注意安全操作确保人身安全。

网友:
还不如弄个220V自耦变压器,中间抽个头

网友:
用哪种变压器都行,关键是手头方便就行
如果没有110伏的小变压器,也可以找一个12、24、36伏的随便哪一种电压的都行,把试验得出的电压除以小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得的值再乘以110伏即得V1,同样试验动作要快些

上这个算法想错了,还是按照zongqing52的算法正确

网友:
不好改的,加工难度不小,材料也不好找,不能用二极管降压,是效率的问题:)

网友B:
先察看初级线圈绕组的结构,如是双线并绕的或是由两个绕组并联的就好办了!由并联改为串联就行了。如不是就难了,你发张图来,大家就好给你出主意了!
计算初级绕组的圈数:用细的塑料电线再铁心上穿绕一个线圈(计下精确的圈数)引出两端接一电压表;再找一个小降压变压器(36v,24v,或110--10v的任意电压)要知道精确电压,将此电压接入电焊机初级110v绕组,这时察看加绕线圈电压表的读数。
两电压的比=两线圈的圈数比。你加绕线圈的圈数乘以这个比值就=初级圈数。
这样试验小变压器无烧毁之虑,可慢慢测之决不用手忙脚乱。

网友:
在测量时最好先测一下市电的电压,依据市电电压计算更接近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圈数要是原来的2倍,线的是原来面积的1半,记住是截面积,不是直径,把原来的导线截面积算一下在除2,再算成直径
原来的功率就不会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察看初级线圈绕组的结构,如是双线并绕的或是由两个绕组并联的就好办了!由并联改为串联就行了。如不是就难了,你发张图来,大家就好给你出主意了!
计算初级绕组的圈数:用细的塑料电线再铁心上穿绕一个线圈( ...

还是老大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基本上明白了,先算好线径,最找漆包线.原装的铁芯插得很好,拆开就插不到这么好.这么多圈又不好做.窗口还很大.还有一个控制电路板,可控管做的.

楼主:
我今天拆了初级,直径是2MM的漆包线,用了150圈.铁芯很薄,是我见到最薄的,我就没有拆了铁芯,拆了就叠不到原样了,化了我很多时间.那位老大告知用多大的漆包线,要买几斤漆包线?拆出的漆包线有2.3斤.一圈一圈的穿确实很化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拆了初级,直径是2MM的漆包线,用了150圈.铁芯很薄,是我见到最薄的,我就没有拆了铁芯,拆了就叠不到原样了,化了我很多时间.那位老大告知用多大的漆包线,要买几斤漆包线?拆出的漆包线有2.3斤 ...

呵呵,想不到您把初级给拆了,如果初级没有烧坏拆了可惜
线圈还是要拆开铁心才好绕的,如果是口字型的铁心只需要拆开上部即可,不用全部拆散,如下图:

既然原来的初级匝数和线径已经清楚,该加多少匝和要多大的线径也该明白了

网友:
既然已拆原来的线没必要再用,要用直径1.5的线,绕300圈。可抽几个头接一分档开关,来调节电流大小。

网友C(2006-03-30):
最好是拆开重绕,初级线圈截面积减半,匝数加倍.

网友D:
这种东西是不能串二极管或串电容的。记住!
再弄一台来,串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