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1周时间做了个220A有刷单向电调

楼主(2006-02-27):
主控芯片采用LPC901菲利浦单片机,可以根据不同型号的电机设定PWM频率。打算用在KT板飞机上,嘻嘻。广交DIY朋友,QQ:38976990 email:model_fan@126.com

网友:
能否上传原理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
220A,该烧着了吧,别太夸张,报实际参数.

网友:
220A,可以坐人上去了

网友:
厉害,220A,电压给你11.1V,P=220*11.1=2442W,真是厉害,2匹的大空调哟!高人!

楼主:
不好意思,说得好像有点旋

我用的是3205场效应管,根据3205的数据手册上的数据得出的。但是我们的电池没有这么大的功率可以输出。220A是场效应管的极限电流。极限电流大的电调,工作在小电流下,一般温升较小电流的小。听听大家意见

网友:
这样实际用可以到50就非常好了

网友:
3205我记得内阻好象是8mΩ,To-220管不加散热器扩散功率大概在1-2W,你自己算一下能用到多大电流

楼主:
你们说得都有道理,那么商品调速器的电流标法是根据什么注的

你们说得都有道理,那么商品调速器的电流标法是根据什么注的

网友:
220A虽然说的夸张了点,但是你们也不能用你们这样的计算去反驳人家吧,哈哈。
5楼的计算公式比较有问题,你怎么不考虑人家8m欧的RDS(on)电阻呢?你知道P=I*U那事实P还=I(平方)*R呢?这样算,110(A)*110(A)*0.008欧也就=96.8W啊,况且人家这个0.008还是在VGS=10V,ID=62A下测得的.
还有8楼的兄弟,呵呵。1-2W不加散热按照P=IU公式计算你认为在11.1v不加散热只有2W的话,那就是2/11.1*55(此管VDSS)=9.9W咯?然后再按照P=I(平方)R计算,2/0.008(根号)=15.8A咯?
事实,安装上了电调后,还要考虑到电池的Er.

网友:
给个图研究研究.(总算凑够字数了)

网友:
220A???????不会是写错了吧????

网友:
在这里,讨论功率应该以管子的耗散功率为标准。记得220封装的三端稳压块的极限耗散功率是7.5瓦(不带散热片),以此推算,8毫欧管的管子在不带散热片时极限耗散电流应该为30.5安,安全电流标注15~20安是合理的。搂主的标30安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还应该实际验证才行。

网友:
是的

加个大大的散热器,电流就能大点,否则只能是 20~30A

网友:
220A
220A
??????
有没有搞错
不怕烧了电机吗

网友:
焊电焊都行了,..........

网友:
电调上得用风扇散热吧..(我记的车用无刷电调上有200+A)

网友:
220A挺可怕的

要是这么大我看得用好几个IGB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