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发动机易灭车。

楼主(2006-02-27):
我买了一台三叶15后排发动机,从装上飞机那天开始,一直觉得发动机不稳定,容易灭车,我用过8*4 8*5 8*5。5的桨都是一样,油针只有主油针可以调,高速觉得不稳定,要很富油才比较好但是速度慢很多。经常飞机升空不久就灭车,很富油时候灭车就没那么常但是老觉得动力不怎么够,发动机装在180塞斯娜飞机,我已经把油箱出油口高度跟化油器高度调的差不多水平高,而且已经尽量的靠前了,离化油器大概10CM左右。。一般灭车都是发生在改变油门时侯,就是怠速加到高速的这段很容易就灭车出现,就算慢加油门都会出现。猛然的改变的话更不用说了立即灭。。。哪位可以说说问题在哪里啊?

网友:
8*4的螺旋桨正好的.
我的飞机和发动机和你的一样.工作了几十个起落.性能一直还好.
再地面最好把机器试好.就是把机头拉起来试最高转速.看能正常工作?
你那气温是 不是比较低.

网友:
楼主是在南方,气温不会底,一般都是20度

楼主:
我这里是南方惠州的,气温绝对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8*4的螺旋桨正好的.

8*4的螺旋桨正好的.
我的飞机和发动机和你的一样.工作了几十个起落.性能一直还好.
再地面最好把机器试好.就是把机头拉起来试最高转速.看能正常工作?
你那气温是 不是比较低.

网友:
你没调副油针!一般地说15级的副油针是补气式的。

网友A:
在化油器最前面有一小孔,有一个带弹簧的螺钉来调小孔通气量的大小,这就是副油针!
我也没用过我想应该有。

网友B:
我是山东的,使用AP15飞塞斯纳(经商的那种),非常稳定,简直极其稳定,
使用8*4尼龙桨,飞行30个起落,熄火后立即推油门都能在打着。
从来没有调过副油针(好像也没有)

补充一下,春节期间飞行,地面气温大约 -5 度,飞行也非常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山东的,使用AP15飞塞斯纳(经商的那种),非常稳定,简直极其稳定,
使用8*4尼龙桨,飞行30个起落,熄火后立即推油门都能在打着。
从来没有调过副油针(好像也没有)

补充一下,春节期间飞行,地面气温 ...

我的飞机和发动机和你的一样,也是飞了几十个起落,稳定性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化油器最前面有一小孔,有一个带弹簧的螺钉来调小孔通气量的大小,这就是副油针!
我也没用过我想应该有。

那是OS LA15的化油器的结构,AP15得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化油器最前面有一小孔,有一个带弹簧的螺钉来调小孔通气量的大小,这就是副油针!
我也没用过我想应该有。

怎么我的又那么难调而且不稳定呢?难道我又中奖买了个性能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的又那么难调而且不稳定呢?难道我又中奖买了个性能差的?

要不然换一个汽化器看看.

网友:
和烧的油、火头都有关系,换个火头试试。。

楼主:
我都是用OS 8号火头,其它火头没有。。。。。。。。这里不用高热值的吧?

网友:
我用过一台三叶15级的,非常好发也很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用OS 8号火头,其它火头没有。。。。。。。。这里不用高热值的吧?

用OS A3吧!三叶3#也行,小发动机用8号有些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S A3吧!三叶3#也行,小发动机用8号有些冷。

好的。我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OS A3吧!三叶3#也行,小发动机用8号有些冷。

呵呵,是正解,考虑油加点硝基..

楼主:
油是15%的极限不用再加任何添加剂了吧?直机用都没问题啦...刚买了A3的火头,星期六放假回家试试看

网友:
8*4的螺旋桨正好的.
我的飞机和发动机和你的一样.工作了几十个起落.性能一直还好.
再地面最好把机器试好.就是把机头拉起来试最高转速.看能正常工作?

网友(2006-07-24):
我的这个飞机也是一样的毛病啊,空中拉熄火,,郁闷,OS8号火头,雷虎8*4.5尼龙桨,空中转急弯和翻筋斗就熄火..........请问你们的AP15发动机油针调多少圈啊?OS8号火头比三叶的4#火头短2.16MM啊,周六首飞了,拣飞机拣的脚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山东的,使用AP15飞塞斯纳(经商的那种),非常稳定,简直极其稳定,
使用8*4尼龙桨,飞行30个起落,熄火后立即推油门都能在打着。
从来没有调过副油针(好像也没有)

补充一下,春节期间飞行,地面气温 ...

我的AP15,用起来象电动机.

网友:
要注意观察:开大风门后,灭车现象是先加速后灭车,还是转速越来越低至灭车,这样可以断定是“富”还是“贫”。
还有,听你的介绍,你的AP15发动机未经充分磨合哟——会短寿的。

网友:
我的?已经磨好的啊,磨了5箱油了啊..........

网友(2015-06-23):
熄火后立即推油门都能在打着???????????????????????????????

网友:
在地面测试过抬头  低头不熄火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