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and zoom400 简单处理解决中核滑块虚位

楼主(2006-02-27):
中核的虚位不仅来自中核和主轴之间的虚位有很多也是来推杆滑块销和主轴穿孔之间的间隙,我想介绍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法介绍给新手,把中核滑块取下(就是升降推杆和中核连接的黑色小塑料销子),把表面处理干净,打磨平整.买瓶可乐或啤酒(要厅的),一口把他开了.然后把他的铝皮剪开用502粘到滑块销的两面,打磨到适合主轴开口滑槽.就OK了,不过一定要留20道间隙,不要太紧,低成本解决了耐磨和虚位问题,希望能对新手有所帮助.

网友:
上图啊!

引用 楼主:
中核的虚位不仅来自中核和主轴之间的虚位有很多也是来推杆滑块销和主轴穿孔之间的间隙,我想介绍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法介绍给新手,把中核滑块取下(就是升降推杆和中核连接的黑色小塑料销子),把表面处理干净,打磨平整. ...

网友:
上个图看看啊。

楼主:
手机拍照效果实在太差估计看不清楚,其实很简单就是用于穿过中核和主轴开口的小黑色塑料片.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胶直接把中核滑块同外核粘住?只要不和主轴粘住可以作升降动,这样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胶直接把中核滑块同外核粘住?只要不和主轴粘住可以作升降动,这样不是更好?

这个主要是解决的是滑块销和主轴开口之间的间隙,他和中核没有磨擦,所以和中核没有间隙.

网友:
我的36#就是飞行一段时间后滑块和中核有较大的间隙。每次调螺距的时候误差很大。后来用胶粘了一下。现在虚位小了很多。(虚位主要来自中轴螺距推杆的滑块和外套的间隙以及球头之间的间隙。螺距正负大概有2度)现在有间隙只要换一个球头套就好了。LOVE兄也可以试试。

另。中核和外套的间隙不大。其虚位还是主要来自连接处的。(可以看到,即使将滑块磨薄,只要和外套之间没有间隙还是不会增加间隙的。

网友:
其實很簡單
買個Zoom400原裝的中核及主軸換上去就沒問題了.
以上方法早年我也用過,不過反應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