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直该如何调试,想对新手说的话之三

楼主(2006-02-28):
前面写了《夏利与大奔》,让想入门的模友们对遥控电动直升机有了个认识,接下来的《 入门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直升机》,让准备入门的模友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入门的飞机。那么很多模友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迫不及待地汇款,然后整天盼着包裹,呵呵,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啊。包裹到了以后,心怦怦跳着,小心翼翼地拆开,然后就是充电,试飞。不过这个小东西根本不像想像的那么听话。很多模友都是上来就磕磕碰碰,甚至是摔机和严重摔机,一块电池下来,少则十几块,多则几十上百块的损失。搞的是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心凉了大半截。等到买了配件再维修,修好再飞,结果还是如此,陷入恶性循环。俗话说的好,直升机7分在调,3分在飞,没有良好的调试,即使是高手也很难不摔机啊。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调试呢,且看下面分解。
    这里以雷鸟3电动直升机为例,对从拆开包裹到飞机完全调整好为止,做一个比较细致的讲解,给入门的模友一个启示吧。写的基本都是我自己调机的心得,有不合适的地方欢迎模友们拍砖。

    一、包裹检查。拆开以后要检查外观是否良好,随机配件是否齐全,商家的赠品是否齐全。一般会有一份说明书,里面有装箱单,按照单子上写的一一清点即是。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小东西,例如雷鸟给了一个很小的内六角扳手,就插在泡沫里面,很容易忽略。如果有问题不要擅自处理,赶紧与商家联系调换。特别要说明的是模友们在下订单之前一定要跟商家咨询清楚,说明书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很多模友都因为英文说明书看不懂而头疼。如果原厂的说明书是英文的,最好让商家给复印一份中文的。

    二、充电。上电调试之前需要做很多调试项目,这个时候正好充电。对于雷鸟原配的镍氢电池和充电器,由于没有指示灯,只能凭经验充电。一般是充1.5-2小时,充电结束时电池温乎的即可,不要过充。时间到了就把充电器和电池拔下来,这种普通镍氢充电器是不会自动停止的。以后有条件换一个自动的,非常方便。前一两次充电的时候注意掌握一下时间,以后就固定充这么长时间即可。至于很多直升机原配的锂电池就比较简单了,充电器有双色的指示灯,一般红色是充电,绿色就表示充好了,充电器会自动停止。

    三、上电前的调试。这个调试有很多步骤,需要的工具很简单,就是一把小十字螺丝刀。五金商店有一种十字和一字两头能更换的小螺丝刀,几块钱,非常好用。

    1、主桨和旋翼头。出厂的时候为了能装在盒子里面,主桨是折叠的,旋翼头固定主桨的螺丝是比较松的。要把这个螺丝拧紧。紧到什么程度,只要主桨不能随意转动,但是在主轴高速旋转时主桨又能够被甩直为准。因为这个螺丝太松会引起双桨及低速的机体振动,太紧主桨不能被甩直,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2、平衡翼杆及平衡翼片。首先是平衡翼杆两边的长度要完全对称,然后用手转一下平衡翼杆,看是否能够转动。正常的情况是不能,如果能转动说明控制外盘(控制外盘就是旋翼头下面的那个方框形状的部件,平衡翼杆是从其间穿过去的。)上面锁紧平衡翼杆的两个螺丝松动了。紧固的方法是把连接旋翼头和控制外盘的两个双孔连杆取下,左手在旋翼头下面抓住控制外盘,右手在侧面抓住旋翼头一侧固定主桨的螺丝,右手稍微用力向上提,主桨就取下来了,你就能看见控制外盘上面的两个内六角螺丝。用原厂附带的内六角扳手拧紧就是了。其次是平衡翼片的攻角。这个攻角指的是平衡翼片与控制外盘的平面之间的夹角。一般的情况下平衡翼片应该与这个平面是水平的,即0度攻角。但是我调机的经验是有10度左右的攻角升力会有所改善。注意是平衡翼片厚的一边高,薄的一面低,不要反了。攻角搞好以后要把平衡翼片的固定螺丝锁紧。免得飞行的时候飞出去伤人和摔机。

    3、主马达和尾马达的检查。检查分为两部分,首先是齿轮的咬合,即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太紧了会增加马达的负载,造成机件的过度磨损。太松会造成打齿和滑齿,正确的间隙是在保证不滑齿的情况下尽量的松。一般先搞到最紧,然后再松开一点(0.5毫米以内)就可以了。其次检查固定马达的螺丝是不是上紧了,这个要尽量的紧。不然飞行的振动会引起这些螺丝越来越松,最后的结果是马达掉下来了,呵呵。马达检查好以后可以用手拨一下主桨和尾桨,看旋转是否灵活。一般都能转2-3圈。如果发现旋转不畅,就要检查问题所在。曾经有模友反映尾马达不行,换一个烧一个,最后查出原因是尾轴的一个轴承坏了,造成尾桨旋转不畅,尾马达阻力过大。这个模友就是忽略了这个检查。

    4、球头和连杆的检查。所有的球头都要用手拨一下,要能够转动灵活,但是又不能太旷。太旷的原因是球头小,而球头扣大,他们之间的间隙过大。这样会引起操控不灵敏,动作滞后。严重的会造成球头扣脱落。轻微的发旷可以把球头扣捏扁一点,严重的就要处理球头了,我的方法是在球头上薄涂一层502,这样就加大了球头的直径。如果转动不灵活,就是常说的发涩了,原因是球头大,球头扣小。解决的办法是研磨,在球头上涂一些劣质的牙膏(千万不能用嘉洁士茶爽之类的好牙膏,因为颗粒太小),然后反复用手转动球头扣,利用牙膏的颗粒进行研磨,直到感觉不涩的时候,把牙膏弄干净即可。球头涩会造成舵机负担大,打舵不灵活,舵面响应特性变差等等。
    检查到这里就差不多了,这个时候电池也充电完毕了吧,可以装上去了,进行上电调试。

    四、上电调试。这个调试也有很多步骤,需要模友有良好的耐心,需要的工具是一把小一字起子,修手表的那种,刃宽2毫米左右即可。

    1、重心检查。电池装上去以后先不要上电,把主桨拉直,转动主轴,让主桨垂直于尾管,然后两只手分别抓住一边的主桨,把机子提起来,看看机子的重心如何。正确的情况是重心落在主轴上,即机体是水平的,可以通过尾管是否水平观察出来。如果重心前后有偏移,那么需要调整电池的前后位置来改变重心,一般原厂电池的前沿与前端设备仓齐平的情况下,重心就正好在主轴上。重心的偏移会造成机体的前后漂移。注意电池要绑紧,不能很容易的滑动,不然飞行的过程中会造成重心改变导致摔机。

    2、遥控器的检查。遥控器是使用普通5号电池的,买充电电池也可以。遥控器在上电前要把4个通道的微调放置在中点位置,遥控器下面的反向开关什么的先不要动。然后打开遥控器,开遥控器的电量指示是否充足。以后打开遥控器就要养成这个看电量的习惯,避免遥控器没电造成控制失灵。

    3、飞机的上电。注意这个步骤以前是遥控器上电,一定要养成这个好习惯,先打开遥控器,再接通接收机。下电的时候反之,先下接收机电,然后再关遥控器。打开遥控器后要把油门收到最小,这个习惯也很重要。把电池跟电调的JST插头插好,接收机就上电了。接收机上电后先不要动机体,因为有些接收机需要初始化,陀螺仪需要初始化等等,一般有指示灯的会闪烁,等指示灯不闪了再动机体和遥控器。

    4、油门及电调、混控的检查。左手抓住脚架,把手臂伸直到主桨旋转起来不至于打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右手缓缓推油门,看主桨是否转动。慢慢转起来以后逐渐加大,看主桨转速是否跟着变化,再加大到最大,持续10秒钟,观察主桨和尾桨的转动,听有没有异常的声音。鼻子注意闻一闻有没有异常的气味。如果都没有,那么可以收油门到最小,然后忽大忽小的反复搞几次,看看油门的反映如何。最后收尽油门。这个检查持续大概1分钟以内。注意主桨不要伤人,遇到异常立即收油。检查做完后要用手摸一下两个马达,应该是没有什么温度,再闻一下机头部位的电子设备仓,是不是有异味,特别是焦糊的味道。如果有的话要小心了,可能是混控什么的有问题了,如果长时间飞会烧的。

    5、舵机检查。油门收尽,先检查升降舵机,就是主轴后面的那个舵机。把遥控器左手的摇杆上下拨动,看这个舵机的摇臂是否随着摇杆的拨动平滑转动,有没有犯卡的点,摇杆回中以后舵机摇臂是不是能良好回中,回中后应该没有任何声音。如果发出“吱吱”的声音就证明舵机拉力不够;或者回中不好。注意舵机的动作方向,向上推升降摇杆的时候,舵机的舵盘是顺时针转动的,如果反了,可以拨动遥控器右下角的反向开关。注意是拨动“ELE”通道的开关。然后检查副翼舵机,就是主轴侧面的,左右拨动遥控器右手的摇杆。检查的方法跟升降舵机一样的。这个舵机的动作方向是,向右推副翼摇杆的时候,舵机的舵盘是顺时针转动的,如果反了,可以拨动遥控器右下角的反向开关。注意是拨动“AI”通道的开关。

    6、尾桨通道及陀螺仪的检查。左手抓住脚架,右手推油门摇杆到1/2油门,此时主桨和尾桨都应该中速转动,然后左右拨动遥控器左边的摇杆,尾桨的转速应该随之变化。再检查陀螺仪,方法是不动遥控器,左手快速以主轴为圆心转动机体,尾桨的转速应该有变化。说明陀螺仪能够侦测到机体的自旋并驱动尾桨动作。

    通过上电调试,可以证明发射机、接收机、陀螺仪、舵机等电子设备都是完好的,马达等转动部件都工作正常。这样才可以进行下一步调试。如果在上电调试过程中发现问题,就及时与商家联系调换。不要带病飞行,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我有一次帮助模友调机,没有注意副翼舵机的检查。结果飞起来以后打舵没有反应,摔了主桨。下来一看是舵机犯卡,哎,大意失主桨啊。

    五、十字盘的调平。很多模友拿来机子就飞,说机子到处乱窜,不听话。其实就是十字盘没有调平。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所以单独拿出来写。十字盘就是连接两个舵机的那个套在主轴上的配件。先调试升降通道的水平,把飞机加电,油门收尽。从机体的侧面看十字盘的前后这个“一字”是不是与尾管水平,如果不平,就要调整发射机的微调。它对应的微调是左侧摇杆上下方向的那个微调。上下拨动这个微调,直到十字盘水平。这里要说明一个特殊的情况,例如十字盘前倾,需要把微调向下拨,那么拨到头了十字盘还是前倾怎么办?这就需要把升降舵机的舵盘拆下来,逆时针转一个小角度再装上去,此时由于舵盘向下转了,十字盘就被牵着向后了。不过有可能转过头了,造成后倾了,不要紧,再调微调啊。总之微调结合舵盘的调整,一定能把十字盘调水平的。然后调副翼通道,调试的时候要从主轴的后面看十字盘左右的这个“一字”是否与地面水平(最好稍微右倾几度,利于悬停,也就是左边高,右边低)。调整的方法跟升降通道是一样的。

      六、陀螺仪的调整。这个我专门写了文章,下面给个联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9165
需要的工具是一把小一字起子,修手表的那种,刃宽2毫米左右即可。需要注意文章上面写的悬停以后的调整就暂时不要做了,因为你现在还不会悬停啊,呵呵。只要调整到慢慢给油门,机体在地面上滑动时不自旋,仅仅向正左方飘动即可。那么现在恭喜你,你的直升机已经调整的“那是相当的OK”了,哈哈。

    七、最后的一步,消除双桨。这个5imx网站上有专门的文章,下面给个联接: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40107a.htm

    到现在为止,如果你按照上面的步骤一一调整了,那么你就有了一架状态非常良好的直升机了。可以进行入门的练习了。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顶老J,快把你的选控的文章发了,哈哈。

网友:
顺便说一下第六点,小电直应该是无法调到低速和高速时都不自旋的,那陀螺没这好水平。一般保证飞起来不自旋就可以了,在地面有点自旋不要紧,打尾舵纠正。我的1003就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
好文!该顶啊!

网友:
好文章。顶起来。

网友:
很合格的版主!呵呵!

网友(2006-03-31):
留名,以后回来查阅啊

网友(2006-05-08):
好文章,顶上去!

网友:
再一次顶!!!好文章啊!

网友(2006-08-02):
版主是辽宁哪里人,可以联络一下吗?我是沈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