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4纸打印机怎么样把A0大小的飞机图纸分别打印出来呀?

楼主(2006-02-28):
请教一下:
小弟最近下载了一A0大小的PDF的KT3D机图纸,但我的打印机只可以打印A4的纸张,请问一下怎么样可以把这个A0的图纸用A4纸分别打印出来,再拼成一张完整的图形呢?
我所使用的软件是Adobe Acrobat 5.0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小弟最近下载了一A0大小的PDF的KT3D机图纸,但我的打印机只可以打印A4的纸张,请问一下怎么样可以把这个A0的图纸用A4纸分别打印出来,再拼成一张完整的图形呢?
我所使用的软件是Adobe Acrobat 5.0
...

先导出jpg然后用PhotoImpact 10里的海报打印很好用

网友:
用 Adobe PageMaker 6.5C/7.0 试一试呢, 不知道它与 Acrobat 能不能互导.

Microsoft Publisher 也支持分拆打印.

楼主:
PhotoImpact 10 size太大,下载好慢,有没有比较小的软件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呢?

网友A:
其实啥东东都不用.把文件转成JPG或BMP.然后用"开始菜单"里的"附件".画图工具打开.然后直接打印就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啥东东都不用.把文件转成JPG或BMP.然后用"开始菜单"里的"附件".画图工具打开.然后直接打印就成

提供一个可以把PDF文件转成JPG格式的工具
http://sjm11.go2.icpcn.com/ebook/48.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来打印最好

印象中最高版本是 7.0, 好像没有找到折页打印的功能啊.

网友:
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7.0可以了,我试过打大图和长图形,几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