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发射机和什么接收机搭配比较好啊?

楼主(2006-02-28):
如题,打算投身航模世界,所以想败一个FUTABA4VF,但是一个又不想要原配的接收机,因此问一下,比如高飞的接收机配合FATABA发射机效果怎么样啊?还是说无论什么接收机都可以用的,只要发射机不错,接收机不同,效果都差别不大的?
要是配合其他的接收机效果也不错的话,那我就打算批量搞沧狼的接收机了啊!
高手们,给点意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打算投身航模世界,所以想败一个FUTABA4VF,但是一个又不想要原配的接收机,因此问一下,比如高飞的接收机配合FATABA发射机效果怎么样啊?还是说无论什么接收机都可以用的,只要发射机不错,接收机不同,效 ...

配西安很好,配沧狼的接收也不错,不过你要大量进沧狼接收的前提是------发射得35M的!没别的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西安很好,配沧狼的接收也不错,不过你要大量进沧狼接收的前提是------发射得35M的!没别的频段

西安接收机是什么样子啊?哪能买到啊?4VF有35M频段的机子吧!

网友B:
俊丰模型卖的 FUTABA  4EX  帶R114(FM)接收機  680元

你去看看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749628

商品名称:FPN4EXL FUTABA 4EX-FM{带R114F微型接收机版(飞机用)}
商品编号:FPN4EXL
商品产地:中国
商品规格:4通道遥控
市场价格:¥850
商城价格:¥680
商品介绍:
功能:
1).記憶四架模型數據.
2).ATV舵角调节.
3).V型尾翼.
4).反向舵角调节.
5).舵角曲线.
6).教练功能.
配置:
发射机:T4EXA
接收机:R114F(微型接收)FM

呵呵,不是广告呦

网友:
飞高接收机不错,我用futaba的发射机,不拉天线,40m接受距离。(飞高接收机的天线要全部拉出来)

网友:
用原配136就是绝配, 只不过稍微大点, 不过其实也不是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安接收机是什么样子啊?哪能买到啊?4VF有35M频段的机子吧!

西安接收论坛里有人卖,启迪也有.4VF有35M的,但35M不是中国的法定模型用频率,所以行货应该没有这个频段的

网友:
我用蓝剑和飞高,不少反映蓝剑有问题,我的还不错。飞高的很稳定,推荐使用。

网友:
4VF用哪个段比较好呢?应该没区别的把。。^_^b

网友:
我也认为目前飞高是最不错的

网友:
我也在用4vf配辉胜,塞斯纳180油机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俊丰模型卖的 FUTABA  4EX  帶R114(FM)接收機  680元

你去看看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749628

商品名称:FPN4EXL FUTABA 4EX-FM{带R114F微型接收机版(飞机用)}
商品编号:FPN ...

买这个还不如再加一点买6EXAP或是6EXHP呢!

网友:
原配的怎么了? 按说的话应该原配最好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西安接收论坛里有人卖,启迪也有.4VF有35M的,但35M不是中国的法定模型用频率,所以行货应该没有这个频段的

不是吧!!!35M不是中国的法定模型用频率吗?我的华科尔全部都是35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35M不是中国的法定模型用频率吗?我的华科尔全部都是35M的!!!

说明书是中文的吗,小日本用的
拿35M的设备去参加正规比赛连门都没得进

网友D:
那。中国的标准是多少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中国的标准是多少的啊。。。

坛子里有人发过贴,模型用分三段,27M/40M/72M,空模/海模/车模各有区分和重叠,还有具体的频点,参赛就要正规,不比赛还巴不得是偏门的更好,日本航模就有用35M,美国就非得是27M或40M,艾特的很多产品针对美国,所以设备40M的不少,还是左手油门的。

网友:
。。。。。中国果然是“高”起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