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前辈:请教雷鸟及黑鹰的问题!

楼主(2006-02-28):
新手想买一机练手,在雷鸟和黑鹰400之间矛盾。
雷鸟比较耐摔,学成基本悬停及简单航线差不多需要1000左右吧(套机630加配件等)
黑鹰性能好些,学成基本悬停及简单航线差不多需要2000左右吧(套机含ESKY6通1400加配件等)
练习模拟,然后加练习架。1000与2000的差别不算大,可以承受。将来再换好的大直。

应该怎样选择呢?

网友:
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还是选择黑鹰400吧。毕竟是3D机。

楼主:
400套机1400,外加600的配件学悬停、简单航线的预算是否差不多了?好象黑鹰400配件的价格也不算高哟

网友A:
雷鸟和黑鹰不是一个等级的,如果让我现在选择肯定选择黑影,不过最好身边有高手教你调机
雷鸟和黑鹰调整起来是两个概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鸟和黑鹰不是一个等级的,如果让我现在选择肯定选择黑影,不过最好身边有高手教你调机
雷鸟和黑鹰调整起来是两个概念的!

正解!

网友:
不能选黑鹰的那个套机,ESKY的6通飞黑鹰只能是糊弄。黑鹰这种真正的6通的直升机起码应该配个正经遥控器,不然飞到航线你就费劲了。建议选择HITEC的6通或者FF6。

网友:
建议买黑鹰空机+自配电子设备,就算你给黑影配个401,也不过,等飞好了可以换450再用!

网友:
当然是黑鹰,再配个好点的控

网友:
如果是一点基础都没有的话,还是雷鸟吧,会悬停了再黑鹰不迟

网友:
黑鹰这种变距机是不是很难调,一直想买.

网友:
任何的变距直升机对于桨距/油门曲线的调整都需要些基本的技术技巧,还要配合尾舵的调整,所以相对来讲难度高些,建议在同好的协助下调试,如果在当地模型店购买就更方便了,直接请技术人员协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