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迪订了翼龙的来看看

楼主(2006-02-28):
那个套件好像我记得是没有尾轮的吧。
现在谁还留有4驱车呢?用那个导向轮做个尾轮应该很实在吧?

网友:
会不会太重?

网友:
关于尾轮的事其实很简单,后面不是有个塑料突起嘛?那个就是了.如果你觉得那个不好,可以整个细钢丝再做一个.小的机轮傻猫那里有.那个做尾轮不错~!

楼主:
啊。。。那个导向轮也就1克这样。。加上铁丝不过就2克多点吧?应该不会很重吧。。^_^b

网友:
4驱车的轮不只3克``
起码有8克

网友:
导向轮=车轮?

网友:
不是车轮,是导向轮。很轻的,没问题的。这点重量不会影响重心太大。

网友:
尾轮不好,尾轮太小,只能在平地上跑。 在草地上容易挂住地上的杂草。
还是用铁丝板一个比较好,也能够转向的。

网友:
轮1克,铁丝3克,加上胶水计4克,此处离重心的距离是机头离重心距离的3倍多,也就是说机头加15克以平衡重心

楼主:
晕。。~你是按照正常重量的情况下,机头加15克配重?

网友:
那机尾重了机头不用配平吗,配平不用计算力臂长度吗

楼主:
没有啊。。只是觉得你这样计算好严谨啊~呵呵~^_^b~~赞~哈哈

如果我用的电池比较轻,就是启迪75的那种锂电,如果不把配重配到原来的重量。。。。飞起来激动性好吗??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只是觉得你这样计算好严谨啊~呵呵~^_^b~~赞~哈哈

如果我用的电池比较轻,就是启迪75的那种锂电,如果不把配重配到原来的重量。。。。飞起来激动性好吗??哈哈哈哈

机头加几克不会怎么样,在机尾加重量一定要小心检查!
75的是小三串锂电吧?我帮人家试飞时加了两个130电机在机头作配重,后来他换了粗保险丝,有三几十克重.
我觉得初飞还是保险点好,重心宁前勿后!
"飞起来激动性好吗?"--------好,铁定好,只要能控得住,会很激动的!

楼主:
嘻嘻嘻嘻~~到时候慢慢机动~~我总觉得这架飞机不适合做动作的说。。。呵呵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翼龙的机身,按照高达的DIY改法,仿佛是可以把机翼改低2CM左右的。。但是就是不知道到时候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
决定了。。。放假回去就改~~~已经想好了。。呵呵呵呵。。。。。。不过要换小浆。。。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嘻嘻嘻嘻~~到时候慢慢机动~~我总觉得这架飞机不适合做动作的说。。。呵呵

重心宁前勿后,不指望做动作就更是!

楼主:
紧记~呵呵~虽然还没玩过遥控的,不过小时候玩橡皮筋的多少也知道点的~^_^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宁前勿后,不指望做动作就更是!

没错,重心宁前勿后。

楼主:
把翼龙的中心稍微调高点是否比较容易横滚呢?

网友:
会,但很难办

楼主:
加在舱盖的后方怎么样?

网友:
不太明白~

楼主:
打个洞塞进去。。呵呵。。^_^b

网友:
不懂!塞什么进去

楼主:
一个直径16mm×长55mm的实心圆柱形铜条。。。呵呵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你是按照正常重量的情况下,机头加15克配重?

经典力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直径16mm×长55mm的实心圆柱形铜条。。。呵呵呵呵。。。

整整100克,用来干吗

网友:
加重了可以抗风

楼主:
加重啊。。我的电池太轻。。^_^b

网友:
大家还挺专业的,比我细心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重啊。。我的电池太轻。。^_^b

在那加100克等于在机头加40克的配平效果啊啊啊啊啊......................

楼主:
啊。。。。多了?晕。。我实在不知道那个电池有多重。。。^_^b不好意思哈。。。

网友:
要是有仔细看9楼和11楼就会明白配重该配在哪。
在重心前2cm处配重200克不就等于在重心前20cm处配重20克吗?
这算不上初三物理的经典力学,根本就是《十万个为什么》里经典的翘翘板游戏原理解答。

楼主:
呵呵。。。我初中毕业以后就没听过理科的东西了。。。倒完。。。。^_^b

所以现在还没拿高中毕业证~~哈哈

网友:
启迪的这套东西不错,如果用哩电机头偏轻,用镍氢可以。用哩电机头要配重

网友:
我刚定了一套,害怕镍氢电池太重,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楼主:
没问题的~都是好东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