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双层翼面,难以调整,怎么办?

楼主(2006-02-28):
出现双层翼面,昨天晚上调整一个晚上,始终调不好。最好的时候,低转速时是单翼面,一加油门又出现双层翼面,多次调整与大桨相连的一短一长两根连杆,仍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我想问的是:是否不可能调整到在任何转速下都是单层翼面的样子?如果不是的话,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是:FF6的混控中有油门和尾旋翼螺距混控的功能,在使用陀螺的情况下,是否应当关闭这个功能?

昨天调试的时候,不小心被尾桨打到左手大拇指,打出了两到血口。玩电直的第一次因直负伤记录诞生了。她用两条血口告诉我:她的屁股摸不得!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桨??

网友:
会不会是桨夹没上紧?

网友:
桨做动静平衡,桨夹不要太紧太松,连杆只调一边,球头不松,主副轴不弯……

楼主:
我用的是买机的时候附带的三副桨之一,是ABS塑料桨吧。安装之前做过静平衡,很好才装上去的。球头太紧的问题在上一贴里解决了,现在已经很顺滑了。“主副轴不弯”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主轴和横轴吧。

楼主:
主轴和横轴具体是什么问题?如何调整?大家能不能给个具体点的指导?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浆摔过没有?如果摔过,浆尖不对称容易出这种问题

楼主:
没摔过啊,还是新的,刚组装起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摔过啊,还是新的,刚组装起来的。

如果是原装的325FIBER浆,差不多就行了,那浆软得象橡胶,我也是没法调得很好,用325PRO木桨或CARBON就可以调得好了!325FIBER悬停很好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betmanofbmw !

网友:
我的刚好相反,低速有双桨,但中高速又没有。我就懒得调了,反正就是飞机在刚启迪时有点晃,转速一上去就好了。
PS,用的是自己削的木桨,榉木的,325mm。

网友:
如果是高速有双浆的话应该是浆夹的松紧度不一样
前提是机械设备(主/横轴)没问题

网友A:
拿在手上看双桨的时候脑袋上被大桨打过三道口子,大意失荆洲啊

楼主:
正在充电,你凑那么近看双桨?真是英雄壮举啊!我在看双桨的时候,总会担心是不是会有部件飞出来,然后打到我,穿胸而过,我中弹身亡。你那三道口子严重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坏头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在手上看双桨的时候脑袋上被大桨打过三道口子,大意失荆洲啊

好恐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充电,你凑那么近看双桨?真是英雄壮举啊!我在看双桨的时候,总会担心是不是会有部件飞出来,然后打到我,穿胸而过,我中弹身亡。你那三道口子严重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坏头骨?

同感,我是怕那个桨飞出来,正好射到我眼睛,都想买个头盔了。。。就是骑摩托车的那种。

网友:
第二个问题是:FF6的混控中有油门和尾旋翼螺距混控的功能,在使用陀螺的情况下,是否应当关闭这个功能?

在使用240或401等锁尾模式下的时候,应该关闭这个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