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

楼主(2006-02-28):
6EXHP可否改成美国手,也就是把油门手柄改用左手操纵?

网友A:
引用 楼主:
6EXHP可否改成美国手,也就是把油门手柄改用左手操纵?

可以改的,只要把左边控制上下的弹簧改到右边去,然后在操纵模式里选左手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想了解一下美国手有什么优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了解一下美国手有什么优势


改美国手后,就和美国F-22战斗机的操纵杆模式一样啦。我的X45就是仿照F-22的,用它飞FS2004,空战雄鹰都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的,只要把左边控制上下的弹簧改到右边去,然后在操纵模式里选左手模式就可以了。

-----------------
高手:我也买了一个6EXHP,但商家告诉我说,这个本来是美国手,因为在中国不流行,就改日本futaba手啦。
我用它飞G3,不知model 和stick如何设置? 遵照那个说明书里可以变换6种model,但stick如何改变,没有说明,请指导一下。
我是希望能使stick和futaba 4YF一样。

网友:
在真飞机中,如果战斗机,是右手杆,左手油门。
如果是双座机,左座操纵飞机是,左手是杆,右手是油门,右座操纵是相反。
但实际情况来看,一般飞上个500小时的,左右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美国手后,就和美国F-22战斗机的操纵杆模式一样啦。我的X45就是仿照F-22的,用它飞FS2004,空战雄鹰都很爽的。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我也是用美国手

网友(2006-06-13):
怎么改呀,把盖子打开吗?哪位改过的上点详细说明好不好,我是新手,第一次接触,但是根据经验,我比较适合美国手,刚买的这个,不知道怎么调成美国手,详细说明有吗?最好有图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