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云台在直升机航拍中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6-02-28):
看到很多网友在处心积虑的制作三轴云台,为直机航拍使用。没有必要啊,直机的最大特点就是灵活性,在机身转动和飞行中完全可以实现各个角度的拍摄。我看了一个国外的260航拍,就一个人,云台非常简单。但是拍摄效果很好。我是做摄像的,对于摄像比较了解,对航模了解不多,但是感觉没有必要用三轴云台啊。了解的能说说它的实际用途吗?

网友:
国外的资料在那里看到的?分享一下!

网友:
三轴云台的开发是必要性的. 用遥控直升机来航拍, 工作分两部分, 一是飞行手另一个是摄影手. 三轴云台的开发本意, 最重要的就是使摄影手能够 100% 自主控制化, 不被飞行手所左右. 而且要求视野 100% 无死角. 楼主是专业摄影的, 应该不难体会当您抓到一个难得的镜头时, 却忽然被带走角度的那种 “精采画面” 损失感.
飞行手的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除了地形的限制之外, 人的眼睛往往在一段视距外就无法很容易的辨识, 如机头方向辨识性, 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差究竟有多少, 会不会撞到? 等问题. 如果摄影手单纯的要求飞行手必须完全配合,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毕竟飞行安全的考量永远是第一.

最高级的三轴云台是各轴向均可自动 “锁位”, 即可以 “记忆” 其角度方向, 不被直升机突然的姿态变动而带走摄影手要的角度. 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用陀螺仪来协助

网友(2012-10-06):
3轴有时候用起来会比较方便。